[影音] 旧物利用,DIY三单元FM调频天线

楼主(2023-01-27):
新论坛第一次发帖
入了一个SDR一直没怎么玩,正想再入个天线,某宝一搜还不怎么便宜,
正好仓库里有一个多年弃用的晾衣架,塑料老化不能用了,杆子是不锈钢的,那就利用一下吧。

双十一入了一个角磨机这次用上了

杆子有粗有细,用的细的,每节50cm左右,需要加长
截取一段抛开,再把两段插进去,发现有点摇晃,用焊锡补了一下好多了,再缠上胶带。

这个U型振子不大好弄,第一个掰断了,加热再掰,没断,就是有点难看。

成品的样子,没有连接固定材料,只用胶带缠起来了,阻抗匹配用了一米的馈线。

效果还可以吧,不太懂这个,弄出声音了。

网友A:
高大上的天线,楼主弯管有点不美观

网友B:
想想以前把电视天线弄得到处都是,没想到现在却是个宝

网友C:
这东西效果咋样

网友D:
弯管要好看可以在管子里灌上沙子,两头封住,再弯一般就不会瘪了,有直径合适的弹簧也行,参考水电工弯电线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想以前把电视天线弄得到处都是,没想到现在却是个宝

想起来遍地都是的001.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天线,楼主弯管有点不美观

钢管,不好弄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以前把电视天线弄得到处都是,没想到现在却是个宝

是啊,某宝100多,这个比电视天线要大许多,要是5单元的就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效果咋样

收音还算清晰吧,我这四周都是高建筑,不知道成品加放大器会怎么样,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天线放大1651?

网友E:
接收本地台没必要这个天线,一根SMA公头的拉杆直接拧在SDR天线座上

网友F:
楼主工艺貌似差强人意,话说天线应该用铜的,最差也要用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本地台没必要这个天线,一根SMA公头的拉杆直接拧在SDR天线座上

室内信号差,滋滋啦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工艺貌似差强人意,话说天线应该用铜的,最差也要用铝的。

工艺比不了工厂,手头只有这个材料啦,不花钱做着玩。

网友G:
焊锡焊得还可以,用专用焊丝还是用盐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锡焊得还可以,用专用焊丝还是用盐酸了

某宝入得助焊剂挺好用的,电池也能焊上。

网友:
这可行,材料有,得试试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弯管要好看可以在管子里灌上沙子,两头封住,再弯一般就不会瘪了,有直径合适的弹簧也行,参考水电工弯电线 ...

学习了,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