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ce lc811万用表图纸资料,或者手里有同款的帮忙拍拍照做一下参照也行

楼主(2023-01-27):
捡了个万用表,型号lece lc811。是个故障表,开机按钮有些问题,主板上无明显烧毁痕迹。看着做工还可以,扔了可惜,试着抢救一下。怎奈在网上查不到电路资料,现求助万能的坛友有手头有这份电路资料的贡献一份万分感谢!或者手里有同款的帮忙拍拍照做一下参照也行。
附加50家元作为酬谢!
附图加以说明

网络资料外观

打开样子,开机,红色,带自锁。
黑色hold、 蓝色B/l 、黄色NCV都不是自锁。

不知道弹片位置是否正确。开机后有读数,档位显示也对。

电源按钮有跳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自己顶一下。

你要哪里的图片,给你拍,这个是拨盘图,你的V片少一个

网友:
这板看着好像泡过水,有没用酒精刷一下引脚,或者看看哪里需要补焊。把已知的问题先处理一下。

网友:
看外围电路,不像现在的大路货简洁,是以前7106系列吧,公版的电路图还是有的,比对一下。现在的炮灰级别的表,30多都可以买到自动识别、自动量程的了,搞得没有修的欲望了

网友:
不能测试了还是测量误差很大呢?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哪里的图片,给你拍,这个是拨盘图,你的V片少一个

谢谢,最近没时间弄,回头再和您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哪里的图片,给你拍,这个是拨盘图,你的V片少一个

帮忙看下这里是不是9014,还是其他管子。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下这里是不是9014,还是其他管子。谢谢

那个是ss8050,我猜它是保护三极管(没跑线路,你换s8050应该也行,不装也应该不影响读数,当然我只是猜的,手里有装上一只,万一我猜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ss8050,我猜它是保护三极管(没跑线路,你换s8050应该也行,不装也应该不影响读数,当然我只是猜的 ...

非常感谢!回去装上试试,顺便问一句,你那个芯片哪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去装上试试,顺便问一句,你那个芯片哪去了

铲了,芯片坏了,等件呢,给你的图片都是对的,手里还有好使的这个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