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 橘子还是桔子

楼主(2023-01-27):
吃点橘子,拍照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你提到的这两个没有区别,有区别的是橙子、橘(桔)子和柑,来自于橙、柚和枸橼这三者杂交再乱伦的产物

你这个是柑

网友:
估计只有产地的人,才能真正分得清!北方人大部分分不清。

网友:
一般北方叫桔子,南方叫橘子

网友:
柑与桔(橘)我没发现有多大区别,但橙子与前两者区别很大,橙子的皮相较前两者很难用手剥开。

网友:
我的理解是
橘子大,比柠檬大一圈两圈的这样,而且外表赖赖巴巴,甚至有褶皱,才用橘这个字
桔子小,反正比柠檬差不多或者更小的,表面比较光滑紧贴在果肉上的是桔子

不过现在也不讲究这么多了,毕竟德国骨科专家来了也捋不清桔子家普

网友:
一般老百姓都认为是一个东西,懒得较真,其实不一样!!

网友:
无论橘子还是桔子吃到嘴里是甜的才是好

网友:
是橘子,桔其实读ji

网友:
橘”俗作“桔”。
咱们吃的水果,是橘。
桔,是另一种植物。

网友:
形容水果时应为"橘",某个时代简化的时候把"桔"作为"橘"的简化字,后来又取消掉了,但可能由于桔字写起来更简单或其它原因导致现在用桔字可能偏多一些,

还有一个典型是"黏"和"粘",很多情况下可混用,不同情况下又不一致...

网友:
读音一样,笔画完全不同的字一般很难会混肴,看着就是泥腿子搞的二简字然后强制推广一段时间后来又废止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