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威视1080P网络摄像头,拆开看看质量如何(DS-IPC-B12HV3-IA)

楼主(2023-01-27):
店铺门口换下来的摄像头,4mm焦距,换了一个2.8mm的半球

海康官网介绍图

白天效果

夜视照到墙面导致局部曝光过度

尾标
海康威视官网链接  DS-IPC-B12HV3-IA

半透光

我这个是支持POE供电的

看看COMS芯片,比上次拆的那个4K的小一些

可以看到红外滤光片切换器,和上次那个4k的好像通用

散热做得还是挺不错的

红外补光灯板

缩水了差评

干燥剂还未失效,赶紧装回去,这东西不好买

END

网友:
干燥剂105度烘可能还能重复使用

网友:
OV4689感光片,索尼感光片要300元以上。

网友:
cmos怎么接近18:9画幅了?

网友:
海康走量的型号,同样像素,画质略差

网友:
海康还是可以的

网友:
夜视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A:
  有料    有四个小米摄像头  感觉也可以  ……

网友:
海康威视的摄像头还是不 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料    有四个小米摄像头  感觉也可以  ……

小米摄像头大部分协议都不支持,还不能接入录像机,电脑端软件也没有,避坑吧

网友:
还是好的,拿回家里安装,防盗

网友:
海康还是可以

网友:
产品的质量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摄像头大部分协议都不支持,还不能接入录像机,电脑端软件也没有,避坑吧 ...

就需要手机带动  可以随时看看  ……

网友: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电路板较以前的型号有所缩水,但其他方面仍然比二线品牌高一个档次

网友:
水星的里面就一块单板,没有这么多散热结构照样用是何缘由呢

网友B:
还不错,就是怎样连接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就是怎样连接那?

摄像头连接录像机,萤石云视频可以查看实时视频和录像。除此之外,海康的摄像头还有一些另类玩法

网友:
比较少见的内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