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吃灰的DVD机:PHLIPS HTS3540

楼主(2023-01-27):
当时买了给小孩看碟片用,只有主机,已吃灰多年,外壳摔破一个角,比一般机子用料还是多点,最起码机壳里布满了,电源板、解码板、功放板分离。
外观。

局部细节,5.1声道,有USB接口,据说能播放视频文件,还有麦克风接口,难道能卡拉ok.

机箱内布局,还是塞得满满的。

解码板,主控芯片看不到。

功放板。

电源板,输出电压还蛮多的。

网友:
这不是一台单纯的VCD机器,他是家庭影院的主机,带5.1声道数字功率放大器,总功率输出有1000W(估计是峰值功率),电源主滤波电容能用到220uF/450V,说明功率还是不小的。由于VCD格式的限制,视频清晰度不高,如果USB插口可以播放其他格式的视频文件,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网友:
带功放、输出有高清插口,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带HDMI,说明不是太老
带功放,可以直接接音箱,估计功放是数字功放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早期带操作系统的DVD,功放,电脑系统多合一机器了,配置很低了,但是当时售价不菲了。

网友A:
看着还挺好,修修用起来吧。

网友:
这应该叫DVD一体机

网友:
有HDMI口的不算老。

网友:
带HDMI接口,不算很旧

网友:
带功放,带射频,带usb,功能还不少

网友:
有高清接口,还没有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挺好,修修用起来吧。

它就没有坏,只是现在用不上了。

网友:
确实不错的机器,功能齐全,做工扎实,用料足

网友:
这可不是普通的DVD机,人家是家庭影院来的!有图为证。
楼主应该再去找下那几条柱子放那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就没有坏,只是现在用不上了。

那就好,装上备用吧。

网友:
DVD功能不少,看着不 错

网友:
功能这么齐全,还是好的,就该留着,闲时放放,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带高清接口功能挺多也没坏留着吧

网友:
后期带功放的高级机器

也是褪毛的凤凰了

网友:
有没有动手能力强的,改成音响啊。去掉dvd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