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坏了的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3-01-27):
坏了,打嗝了。

微红人

夹子

标牌

螺丝刀好评

内部,说是各开关电源

抽风出去。

给牛散热

电容鼓包

双表显示

电位器

功率模块。

还有个蜂鸣器。

准备拆开。

一个小牛,两个铝散热器。

不修了,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电容很饱满的。

网友:
壳子不错,,,打嗝估计电容不行了

网友:
把怀孕的那几个换掉试试啊

网友:
拆配件用吧,壳子那么大应该能做点东西

网友:
那么好的充电器,扔了可惜吧!估计换几个电容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还凑合  换上固态看看 ……

网友:
壳子和双表还是不错的,扔了可惜。

网友:
房子和面子都行,就时里子寒碜了点,不过还是值得一修的。混咱坛的,至少得修好再放桶或吃灰吧。

网友:
就打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把那几个怀孕的电容换了就可。

网友:
表头看起来好高档

网友:
可以先把鼓了的电容换掉,不行还可以留着拆件,表显示不 错,外壳也漂 亮

网友:
把怀孕的那几个换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用料还不错呢 扔的可惜啊 检测一下 问题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
屋内显得太空旷了,有打磨的空间

网友:
看着挺高大上的,怎么能扔了呢

网友:
现在充电器要被开关电源统一了,还有打嗝可以换下那几个电容,轻易放弃可惜了。

网友:
换下那几个电容

网友:
感觉哈,不如原来的变压器的好用,尤其带13.8伏电台稳压电源的,我就有一个

那玩意儿简直就是永不磨损

网友:
发这个贴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