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电视确实不能看了,太麻烦了

楼主(2023-01-27):
家里老人需要看电视,有线电视换台太不方便了,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最好没有广告,开机后直接进入频道或频道选择,不要太多花哨,老人不太会用。

网友:
回不去了。。。除非你自己搭建流媒体服务器,估计你也不会

网友:
对老人太不友好了

网友:
我可能要翻翻<十万个为什么>找答案...

网友:
你看到的都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

网友:
现在的电视机自带系统,又加上宽带机顶盒,最少两个遥控器,对老人确实不太友好。

网友:
都是智障电视,没什么办法了。对老人来说选台根本没啥办法

网友:
条件允许买一套户户通卫星接收机看吧。

网友:
而且还有坑,一不小心就定制收费服务,类似早年的手机sp服务。最近有改善了,必须扫码付费,以前是直接同意,退出,而且看不清楚当前是远在哪个状态。

网友A:
如果本地有DTMB是个好选择,和以前老电视一样。

网友B:
只有广电有线能满足楼主

网友:
买杂牌电视机普通版,不要买网络版。要带地面波的,若是找不到就再多买一个地面波的盒子或者zhong九

网友:
DTMB是个好选择

网友:
现在的有线也广告很多,估计只有电信组播加自己刷机的盒子,加上一个显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本地有DTMB是个好选择,和以前老电视一样。

我遇到过有的“智障”电视每次开机都要手动选择信号源输入端口(注意是新买的电视,不是eeprom损坏),不然开机都是强制看狗曰的那个VIP页面,这种别说老人,我当场都问候了3遍这狗曰的厂家祖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广电有线能满足楼主

现在广电的盒子确实方便多了,直接语音换台,还支持粤语
就是有些电视遥控是蓝牙的,那种情况还是得两个个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广电有线能满足楼主

有线也不行的,广告多,,,,网络电视又不适合老人。还是用有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有的“智障”电视每次开机都要手动选择信号源输入端口(注意是新买的电视,不是eeprom损坏),不 ...

能告知型号吗以备不上当,谢谢。

网友:
好久没有看有线电视了,不知道开机界面变成什么样子了。

网友:
广电有线的广告还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