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蒸汽挂熨机不出蒸汽(GC568)

楼主(2023-01-27):
飞利浦挂熨机春节想用不出蒸汽了,这机子拆过很多次了,最早不工作,是加热总成下方聚了很多很多水垢,那种透明胶状的,清理过几次,再后来加热棒损坏,更换过一次总成,TB169块。这次先从底部看了下,很干净。
主机外观。

拆下底部支座,再拆下底盖、前面板,加热总成、电源板、控制板都直接可见。

加热总成确实很干净,跟刚换上去时一样新,估计加热没问题。

于是全部安装回去,试机,确实不出蒸汽,摸了摸蒸汽管,是有温度的,熨斗头的风机也是运转的。关机观察熨斗头,进风口一大团灰,用镊子清理完灰。

开机试机,蒸汽回来了,但问题来了,那个风机似乎是吸风的,感觉是平整衣服的,难道是检测吸衣服的风量不够,蒸汽就不出。

楼主:
换新加热总成后,每次加的是冷开水,相比之前冷水确实没有水垢。

网友:
换过好多挂烫机的电热锅,一般3-40,有一个要90多的就没换,扔了。竟然还有100多配件的。铝锅每天烧开水,确实容易坏。

网友:
最好用蒸馏水,效果好不宜坏

网友:
清灰得列入日常维护了

网友:
这种电熨机使用一段时间就的清理维护最好使用纯净水

网友:
桶装纯净水最佳

网友:
最好使用纯净水

网友:
用蒸馏水,效果好不宜坏

网友:
蒸汽挂熨机最麻烦的就是结垢,用凉开水会好点。

网友:
用桶装的水还好点,用得时间长

网友:
飞利浦的电器产品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纯净水能用的久一点

网友:
这机器用料还是挺足的

网友:
用蒸馏水不容易堵

网友:
这东西就不能把锅换种材质,用铝的特别容易坏

网友A:
有道理,应该是进风口不畅。  请问是用什么设备拍的图片,这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应该是进风口不畅。  请问是用什么设备拍的图片,这么清晰。

老手机了,MATE20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