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上瞎逛捡到一个漏保 型号:指月DZL18-20/32

楼主(2023-01-27):
好多年没有去过年少时常去钓鱼的几个山塘,今天天气很好,闲着就去走走。

这个漏保是山顶捡的,去年下半年在建高压电线铁塔,估计是用坏了,火线触头有明显过热烧焦痕迹

end

网友A:
坏了的漏保只能是拆开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的漏保只能是拆开看看了

全是铁的零件,就剩下电线用的铜

网友:
能把电路描下来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只是一个漏保,没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
什么都有的捡

网友:
8几年原来名叫保安器

网友:
最后一张图里面3个腿的应该是可控硅吧。

网友:
都好多锈了

网友:
使用的比较多,自己拆开的少,谢谢提供

网友:
山上也能捡到这玩意啊

网友:
这应该是坏了才丢的吧

网友:
有一点点铜

网友:
数码人捡到任何电子物件都是赚到,

网友:
现场就开拆

网友:
天很蓝,看着就舒服。

网友:
没事山上多转转,说不定就有收货!

网友:
这种单纯漏电保护器很差,没有过载和短路保护,漏电板原件不超过10个,参数离散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