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特C1K(6G) UPS拆洗装回过程

楼主(2023-01-28):
如题所示,这是个UPS(不间断电源),因内部灰尘过多,所以洗洗保养一下,该帖为该UPS的装回过程。
“水洗有风险,切勿模仿”
中午洗的,还有点阳光就拿楼下晒(这时被云挡住了)
主要部件就:逆变部分+通讯小板+按键板

到晚上才开始拼回

外罩

先装回前面板部分

塑料面板

橡胶按键条

装回

按键板,功能选项跟设备状态指示

模具号

山特的logo

穿过按键板排线

支架板部分,右下角的是市电滤波板

背面

装铅酸电池侧

主逆变板

管子大杂烩

背面

开始装回

接线参考图(别插错线炸了)

外挂电源板,应该是负责铅酸电池充电的

控制小板连接件

控制小板

装回,左上角也有一个外挂电源板,或许是供电板?

温度传感器

塑料罩罩

装上去就起到风道散热的作用

完~

网友A:
这瓷砖,怕是快30年了吧,撸主家条件不错啊...

话说为毛都迷信水洗,拆下来毛刷刷完吹吹灰不香么?

网友:
不错,这个干净了

网友:
没看到电池。。。

网友:
洗洗更健康,电源稳当当

网友:
水洗不会有隐患吗?元件很多是铁脚

网友:
水洗还是比较干净的,就怕干燥不彻底,所以装机前我都会用热风再吹一遍。

网友:
里面灰尘好多

网友:
这机器我也有,背面装四块7AH铅酸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瓷砖,怕是快30年了吧,撸主家条件不错啊...

话说为毛都迷信水洗,拆下来毛刷刷完吹吹灰不香么? ...

强迫症讲一下,,,主要是没有空压机,用嘴吹不干净,刷子缝隙也很难弄。感觉水洗的话,爽~

网友:
直接水洗?我最多外壳水洗,内脏风枪吹吹

网友:
水洗是个好办法,年前我就洗了个显卡。

网友:
水洗有风险,但洗的最干净!
吹下最安全

网友:
是哦~没见到电池~那么多年,电池早挂了吧!

网友:
水洗是个好办法,我洗过电风扇、电源、主板、显卡、散热器等等等,凡是灰尘大的一律水洗干干净净看起来舒服,洗完了电吹风过一遍太阳下晒干,旧货或者出问题的直接下水,新的还是吹吹灰凑合用,过了保修期就无所谓了。

网友:
洗洗看上去和新的一样,这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很不错的在线式UPS电源,常见的后背式居多。

网友:
我也有一个,改天拿出来也水洗一下,可惜电池已经坏了。

网友:
旧货不建议大动干戈

网友:
二十年前,单位用的还是老式CRT显像管的监视器,长期放在生产一线的操作室里当监控用,当时车间环境不好,充斥着易溶于水的粉尘,造成显示器内部短路烧坏保险管,拆了后发现电路板上的粉尘不溶于酒精,于是用自来水配合毛刷、抹布等将监视器的电路板、外壳、显像管全部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在七月的大太阳下晒了三天,换了保险管后,壮着胆子通上电,居然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