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的ID卡复制器无法复制被别的复制器写过的ID卡?

楼主(2023-01-27):
前几天买了一把CR66的多频ID卡复制器,在使用中发现如果用5577的空白卡让CR66复制则不管复制多少次都可以成功,但只要用另一个PM6随便复制一次哪怕是复制同一个ID号 再用CR66复制器复制就只能读写不了啦,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一种加密卡,和这个挺像

网友:
了解一下防复制和ID防火墙技术。
有的机器写的卡确实带防复制的技术。很常见。只是现在id卡用得少了。一般都不太在意而已

楼主:
搞不懂这个到底是咋回事,ID卡复制按理只复制了一个卡号而已,但不同设备写卡有何差异搞不懂,网上也找不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就是觉得好奇怪。

网友:
可能是加过密吧!也有可能是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