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圆儿时的一个梦,DIY一个回忆满满的“钓鱼竿”

楼主(2023-01-27):
我出生在河南一个偏远的农村,2000年代初农村的环保意识还不太强,经常见到家门口的小河沟里有人背着一个塑料桶,桶里装着一个黑色的木盒子,手里拿着两只竹竿,时不时捏下手里的开关,黑盒子发出嘟嘟的声音。时不时有一两条鱼就自己浮出水面。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对环境的危害,只知道这个东西很神奇,每次都会凑过去多看几眼,但是人家也怕出安全事故,每次都被撵得远远的,站在远处眼巴巴的看着。后来因为规定电鱼违法,村子里有这种设备的都被依法没收了,记忆里对这个黑盒子最后的印象就是一排生锈但散发着寒光的圆形突出来的东西,在随后的几年里再也见不到这个东西了,直到互联网普及了,才知道那个生锈的圆形凸起是"金封三极管”但是对于各方面都相对落后的农村来说,即使知道了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当时淘宝还不像现在这样方便,物流也没现在发达,家里唯一的快递就是邮政。于是这个神秘的黑盒子再度成为了我可遇不可求的梦。直到年前疫情公司也没什么事情,无意在网上看到一段越南小哥开着船在水里电鱼的视频,又勾起了童年满满的回忆。虽然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不在神秘,但是何不圆自己童年的一个梦?

说干就干,先查了查资料,这个黑盒子分两种,一种是用工频变压器+三极管制作的所谓的“低频机”其实就是利用方波让三极管有规律的导通截止来达到能量向次级传递的目的,这种的制作简单,可靠耐用,缺点是效率低,重量大,且固定频率可玩性不高(这个也就是童年见到的)
第二种则是利用铁氧体变压器+场效应管,工作在较高的频率下,输出再经过可控硅调制成较低的频率输出,这种结构复杂一些,但是体积小,功率密度高,缺点是故障率较高。
考虑到与时俱进选择了第二种方案,电路采用网上比较成熟的方案,首先是驱动和混频,驱动芯片采用TL494利用内部的比较器做了欠压保护和过流检测,实际使用发现这个并不可靠,还是优先494+358比较靠谱。因为TL494输出能力有限,增加了一级图腾,混频属于附带的,只是因为板子有空余的地方

驱动板3D预览图

主板电路如下,用MOS管做了防反接保护,TL494是推挽输出,两路波形输出相位差180度,所以变压器初级要做成双线并绕(两个初级)
后级电路R12/R13/RP1分压后经过R9给C7充电,当电压达到DB3的导通电压32V(典型值)可控硅VT1导通HV+对G-GND放电,当C7的电放完DB3停止工作随即可控硅截止,HV+再对L1充电进行储能,C8在充电时提供一个电流回路。下次放电L1参与进来提高输出尖峰(峰峰值)。后级大概就是这么个原理,混频则是通过干扰DB3的正常开通,其实就是两个频率的调制

主板3D预览图

为了节约成本,板子是拼起来的,自己裁开即可

重点在变压器的绕制上,先计算变压器参数
1:先确定磁芯功率,这个网上有很多方法,包括公式一大堆一大堆的,看也看不懂,算也算不明白,因为这个功率跟输入电压,驱动频率,磁芯导磁率,以及期待的转换效率,温升等等诸多因素有关,所以就就地取材,用以前做开关电源剩下的ER2828磁芯
2:计算次级线径,期待功率是200W,设计输出电压是300V,手里的漆包线是0.29的去漆后大约0.25mm,截面积=πr²=3.14*0.0625=0.19625mm²。变压器又是间歇性工作,每平方毫米取7A。漆包线载流0.19625*7=1.37375A。变压器工作次级输出电流I=P/U=200W/300V=0.67A。因为高频有趋肤效应,所谓趋肤效应就是电流沿着导线外侧走,所以要留一定的余量
3:计算初级线径,期待功率是200W,输入电压以12V计算,I=P/U=200w/12v=16.6A,用点焊机剩下的紫铜带0.2厚度*10mm宽的横截面积=10*0.2=2mm²因为是铜带,趋肤效应不明显。变压器又是间歇性工作,每平方毫米取10A,铜带最大载流20A。
4:计算变压器初级匝数,初级匝数取4+4这个跟开关频率有关,频率越高相对就可以减少初级匝数,初级每匝电压=12/4=3V
5:计算变压器次级匝数,期待次级输出300V,每匝电压3V,次级100匝
6:绕制变压器,骨架ER2828

漆包线0.29的

临时用泡棉做了一个固定夹具,装上绕线机

绕制完第一层,刚好50匝,这里可以剪断做三明治绕法,也可以偷懒直接绕完

两层压差很大,需要绕两层玛拉胶带

在绕第二层,注意进线和出线的位置不要碰到,要用玛拉胶带 隔开

绕两层玛拉胶带,准备绕初级

初级用的做点焊机时买的紫铜带详见
电容点焊机第二弹之STC15W408AS:硬件增强、功能升级、BUG修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959-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量好合适的长度,裁剪

两面都贴上玛拉胶带做绝缘

引线用的维修艾德克斯剩下的漆包线详见

艾德克斯IT6873A复活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9861-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刮漆做引线,焊在铜带上

绕制初级前先做好初级和次级的绝缘,用挡墙交代多绕几层,防止初次级碰到

因为绕制过程不方便拍照,初级绕完的样子

整理好初级的引线

拿出磁芯,注意磁芯不要开气隙,有气隙要磨平

装上磁芯,绕线机拿出来一次不容易,直接一次做了两个

电感绕制方法同上,不再赘述,用的是菊水电源里110V改220V拆出来的的漆包线,线径大概0.8的样子,绕了90匝

也是一次做了两个

买了一个6*25*150的铝排用作导热,按着板子后面标注的尺寸先冲定位孔

打孔攻丝

裁断成两段

装上MOS管,备用

以前做电子负载剩下的康铜丝截取两段做检流电阻,每一段20mR,两条并联增加载流

板子焊接不再赘述,照着丝印焊接即可,开窗的地方要镀锡增加载流

外壳用的77*46*150的

面板也是重新设计了的

穿上衣服,接好线,驱动和外壳挨得太近了,后面垫了绝缘纸防止驱动和外壳短路

前面

后面

拿出战损版的菊水PAK20-36A做测试

1kw的灯管做负载,主要是没有小功率的,也不想再单独买了,单硅模式,频率最高,灯管能正常点亮,但不是很亮

最大负载电流21.2A跟计算的载流也是很接近的,最大功率已经达到260W了也完全满足输出200W的设计要求

至于混频什么的也都是正常的就不在测试了,毕竟这个也不会去实战,只是做了当个收藏品的
最后敬告大家,电鱼违法,我们的生活环境还需要大家一起去保护!
因为这个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去做其他用途,资料就不公开了,最后也祝大家新年快乐,都能心想事成,兔年发大财

网友:
图没上来啊

楼主:
已经可以了,刚发现漏了一张图,还没编辑完就被你抢先回复了

网友:
回复了在看

网友A:
纳闷儿,电鱼违法,但与环保有什么关系呢?消灭水生动物再厉害,比绝户网也差远了,这个电鱼是不是因为容易出人身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纳闷儿,电鱼违法,但与环保有什么关系呢?消灭水生动物再厉害,比绝户网也差远了,这个电鱼是不是因为容易 ...

电鱼主要是大小一锅端,同同时还有其他水生物也一并连锅端了,对环境的危害不亚于绝户网

网友B:
新年快乐。
家门口的小河沟还有吗?鱼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纳闷儿,电鱼违法,但与环保有什么关系呢?消灭水生动物再厉害,比绝户网也差远了,这个电鱼是不是因为容易 ...

是啊,杀人犯法,得坐牢,为什么打人也犯法呢?跟杀人比起来,打人也差得远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年快乐。
家门口的小河沟还有吗?鱼还有吗?

河都没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原来的河被填平划成宅基地了

网友:
打老鼠不违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河都没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原来的河被填平划成宅基地了

老家那边也是,小时候村子周围都是水,河流、水塘,有些年头雨大,周围道路都淹没一个月,喝的都是白矾沉淀后的雨水。荷花、芦苇到处都是,还有各种水鸟。十几年前还有村民挖深坑养鱼,后来河沟基本干涸,别说鱼了,芦苇都没有了。雨水太少了。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不是人类的能力能造成的,更相信是地球自身发生了某种变化

网友:
圆儿时梦的用电的“钓鱼竿”,虽然是收藏用,但一点也不马虎。

网友:
如果不实战的话,基本没有什么讨论的了,这个东西的效果,主要看混频。合适的时候,都会浮上来,不好的,虽然能电晕,电死,但是不会浮起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 新能源钓鱼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年快乐。
家门口的小河沟还有吗?鱼还有吗?

小河沟草都长满了...

网友:
现在的小河还能有鱼吗

网友:
楼主的绕线机有些年代了!

网友:
用MOS管,就该用SG3525,而不推荐用494。

网友:
这个复杂了

网友:
麻鱼机还分咸水和淡水的。其实麻鱼机在养殖场用的比较多,但是都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去干坏事了。麻鱼机的作用就是收网了把鱼电晕,然后装上水车然后打氧拉到市场去卖。把鱼电晕了鱼儿不会乱跳,这样不会掉鱼鳞(掉鳞影响卖相)也不会出现大批量伤亡。到市场了卸鱼在水产店它就慢慢恢复。最早期的抓鱼为了不出现掉鳞和大批量死亡会使用麻醉药来把鱼麻醉,因为现在麻醉药难买到,买到成本也很高所以就出现了麻鱼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