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帮风扇换一个轴,请问下一步怎么拆?

楼主(2023-01-27):
想帮风扇换一个轴,但前后不知怎么拆,尤其是风扇叶,和中间螺丝一起转动,即使卡住螺丝,也拆不出风扇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拆

网友:
铁锤用力砸。

网友:
1、轴是电机转子,换它就等于换电机。
2、拆风叶需大力才有奇迹。先用钢丝钳夹电机轴螺纹处不让它转动,另一个手转塑料风叶(一般风叶轴洞不是全圆的,应该配合缺边的转轴,另外一些牌子的风叶内侧还有个卡口的小铁片),对着轴缺口转到一个较松动的位置后,放开钢丝钳这个手向下顶转轴,拿风叶的手向上提风叶,一般就能出来。也可以上小号拉马。
3、前导风轮的动力一般也有两种。一种是无动力的,就是风叶转出来的风吹着导风叶转。另一种是有动力,一个小电机带动,转得很慢的。

网友:
看电机的输出轴是D形的,因此,风扇叶的孔肯定也是D形孔了,但这个风扇叶的轴孔处厚度不大,很有可能是楼主在转动时把那个D形的平口的地方转到轴的螺纹里了,你当然拿不下来风叶的,仔细看一下,外面用一个钳子夹住轴,转动风叶让D形孔对准轴上的平口处就能轻松拿下风叶了

网友:
记得拆风扇的时候,这里都是转到对准位置,用力向外拉

网友:
中间的螺杆上上两圈螺丝,抓在空中用锤子一敲,松了就好下了。

网友:
D轴应该配D型芯的风叶,这个风叶看起来中间有点滑丝,捏着风叶轻轻把轴敲下来。

网友:
看图应该是轴上是转子,也就是线圈,换轴就换线圈了,没有折腾的必要了

网友:
不知楼主为啥要换轴?

网友:
向这样的东西,只能锤子。

网友:
夹住D轴,抓住扇叶中间孔边晃边往上提试试。

网友:
这个轴能换吗?应该不行。

网友:
拆过扇叶的人多是,但换过轴估计没几个。

网友:
有卡簧,先把卡簧拆了

网友:
我看就2个步骤,1、抓着扇叶中间的圆筒稍微抬起电扇,2、拿个锤子对着轴一顿敲,100%搞定,哈哈哈。。。

网友:
这活不好干哦

网友:
换一个轴,把轴用锤子砸出了

网友:
夹紧轴,转动扇叶慢慢就拿出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