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癸卯兔年新春拆修第一贴,奥莱人体感应小夜灯拆机换锂电池

楼主(2023-01-27):
业精于勤,荒于嬉,过年也不能闲着,家里的这个人体感应小夜灯的电池续航变得短了,自己正好有点时间,把小夜灯拆开看看研究一下

牌子是奥莱,买回来大概有四年多了吧,一直工作得非常好,从不掉链子

那时候的充电接口还是Micro占主流的时代

开关有三档,关闭、长亮和自动感应

背面有磁铁,可以吸附到铁质的地方;右边还有一个可收纳的挂钩,方便悬挂使用。灯珠的色温是3000K的,很适合晚上用;功率是0.2W×6颗灯珠=1.2W,当小夜灯足够了

螺丝孔都有防水的橡胶塞子

四颗螺丝拧下来就能打开

电池鼓包了……所以续航会变短。这个小夜灯是一直插着充电头的,长时间的频繁浮充,软包的锂电池慢慢就鼓了

这个角度看鼓包更明显一点

标称700mAh,看体积应该有700mAh,外壳标签上写的也是700mAh,厂家没玩小心思

小夜灯的主板,不算复杂,右下角的SOP8是芯朋的AP5056充电管理IC(和常见的4056系列都是差不多的东西);上面的SOP8无字,是红外热释处理器;左下角的SOT89是7530,3V的LDO

芯朋AP5056的规格摘要

芯朋AP5056的典型应用电路

板子背面从左到右依次是:光敏电阻、红外热释探头、充电指示双色LED

厂家给Micro USB接口做了额外的加强,用一个塑料外壳紧紧的包裹固定住Micro接口(使用螺丝固定,参考上一图),防止用力插拔导致Micro接口松脱

锂电池的保护板是经典的DW01+8205A组合

自己打算换更大容量的电池,找了10440的锂电放进去,比划了一下,盖子合不上(小夜灯内部的厚度空间不够)

继续挖库存,找到一个大小还合适的手机锂电池,激光标贴上的这个人是谁?电池厂的老板?

用水口钳把碍事的加强肋都剪掉

原来电池带的双面泡沫胶保留,继续发挥固定的作用

焊接电池,然后聚酰亚胺胶带保护一下,把电池放进去

这回行了,严丝合缝

充电正常

原厂AP5056设定的充电电流大概在500mA,对应原厂700mAh的电池,充电C数大概在0.7C,相对比较保守一点

奥,莱奥,莱奥,莱奥,莱,We are the champ,We are the champ~

EOF

网友A:
老陈这是忙里偷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陈这是忙里偷闲啊

铂金VIP沙发回答正确

网友B:
兔年贴文更加高产,之后抽空慢慢看,现在每天在照看小外孙女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兔年贴文更加高产,之后抽空慢慢看,现在每天在照看小外甥女中

带娃是件光荣且艰巨的任务,向老哥致敬

网友:
猴哥兔年新作!

楼主:
谢谢猫猫的支持~猫猫新春快乐!恭喜发财!

网友:
Micro USB的固定方法值得称赞。

网友:
这个值得一修,修好又可以返老还童了

窃以为,凡低压玩具不影响安全的随便修修,安全电压以上的元器件是大面积老化,修起来后也不安全

网友:
这个空间有点小了,我有个差不多的但是空间大,回来直接手机电池伺侯,好用的不得了

网友:
孙悟空在看怀孕的电池。

网友:
电池都出怀了,这是哪个小流氓造的孽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灯,使用aaa电池的

网友:
充电口还带加强好评

网友:
不是说立春之后才是兔年么?

网友:
顺滑完美,赞一个

网友:
别一直插在充电器上,没电了再充电,省电池。

网友:
外观挺漂亮的,电池容量小了点

网友:
锂电池已鼓包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