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汉王电纸书

楼主(2023-01-27):
长期未用的电纸书,屏幕变模糊,拆开研究一下整机的外观模糊的字迹主板主板另一面空空如也屏幕背面镜面效果很好,没有破裂。屏幕细节主板细节1主板唯一的电位器跳过但显示依旧模糊,估计是屏幕老化了。没办法放弃维修,让它继续吃灰。

在这里㊗️大家新年新气象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网友:
至少有存储卡扩展,耳机孔,荣耀平板v8缩水只剩充电孔。以前台电也做过墨水屏产品。

网友A:
软件设置全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设置全刷

全刷不起作用,字迹很浅几乎看不见

网友:
汉王电纸书

网友:
看起来像是墨水屏的寿命到了。

网友:
就像没有墨粉打印机的效果

网友:
我有一个kobo的,显示效果很好,可惜外壳老化,破损,想打开修结果拆机时把屏幕的排线划开了。

网友:
字迹很浅看不见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君正4740 cpu不错,以前mp4里面就是这个cpu

网友:
墨水屏也有老化的现象

网友:
墨水屏难道比彩屏的老化的还厉害?

网友:
老化挺严重啊

网友:
没电了吧,充充电试试

网友:
墨水屏 不可能老化吧,理论上 屏内都是黑白两极的小球 ,又没有紫外线暴晒,怎么可能老化

网友:
君正的主控,貌似MIPS架构,以前各种学习机家教机还有某些国砖喜欢用这套方案,反正几乎都是非智能设备。
显示暗淡不一定是屏老化了,如果整体暗淡可能是驱动电压不够,故障在外围电路,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修复,当然墨水屏也不是不存在老化的可能,时间长了色素颗粒会逐渐失去电荷,导致不能充分翻转,表现出显示暗淡,这和液晶老化的原理不同,墨水屏没有偏光层,屏老化了只能换屏。

网友:
原来屏幕也会老花~

网友:
么有“墨水”了吧,加点墨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