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 抢红包这怎么回事,关都关不掉

楼主(2023-01-27):
只要一刷新网页就弹出来,关都关不掉。输入口令抢它说你来晚了

网友:
刚刚也遇到了,只能刷新页面,刷新后链接就没了

网友A:
点叉之后会弹出“一天之内不再弹出”按钮,打对号一天之内就不再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叉之后会弹出“一天之内不再弹出”按钮,打对号一天之内就不再弹了。

就是在手机上把口令输错了,然后机就一直弹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手机上把口令输错了,然后机就一直弹出

重启手机试试

网友:
红包的画面太大了,关闭的图标没有显露出来,设置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