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制冷不停机修理一例

楼主(2023-01-27):
父母家里的海尔冰箱是20多年前买的,一直用的很好。直到有一天家人告诉我说,这冰箱好是好,就是冷藏室里的后背老是结冰,化霜化不了,测量了冷藏室的温度达到0度,鸡蛋都冻坏了。家人说找修理冰箱的看了,说要开后前背换什么加热化霜部件,太麻烦,建议不如就这么用着。我想这冰箱的主要部件压缩机没坏,制冷功能没问题,应该可以救一下。仔细观察了几天,发现这冰箱的压缩机一直不停的工作,可能导致冷藏室的后背上的冰霜化不了,就决定买一个冰箱伴侣,其实就是一定时开关的插座,可以调整供电时间间隔,让压缩机通电工作40分钟,再停电停机40分钟,然后周而复始。

就这么用着过了半年,冰箱冷藏室后背也不结冰,冷藏室后背上的霜也能化了。现在这不是要过年了,这冰箱突然就不运行了,冷冻室的东西也化了。检查定时开关插座,正常。将冰箱跳过定时插座直接接电源,听到卡嗒一声,然后就没动静了。我心凉了半截,不会是压缩机挂了吧。就准备好万用表等工具,把冰箱挪到方便操作的位置,打开冰箱压缩机的位置,以前这个位置我没拆过。我拔下压缩机接线柱上的PTC模块,用万用表测了压缩机三个接线柱,都是20多欧,心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将PTC和电容都拆了下来,PTC测了15.8欧也正常,电容标注为3uf,实测为1.5uf。这电容是CBB60的运行电容,手里有一个6uf的,但查了一下有人说不能换大的,会烧压缩机的。于是就网上买了个容量一样大的同品牌的电容,

左边的是新的,右边的是旧的,看起来没原来旧的正规,但容量测量是没问题的。换上后,冰箱插电,卡嗒,压缩机嗡嗡的启动了。运行了几天,发现冰箱冷藏室不结冰了,冷冻室制冷正常,就是说这冰箱原来冷藏室后背结冰的故障都消失了。我分析这冰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运行电容的容量降低而导致压缩机不能停机,冷藏室不能及时化霜而结冰冻坏东西,换了容量充足的电容后压缩机能正常的启动及停机了。

网友A: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不错!

这个思路确实很新奇

网友:
一开始没找到原因,只能说暂时把问题掩盖过去了,后果找对病因,手到病除。

网友:
压机启动电容22年了,质量不错。

网友:
这冰箱质量不错啊!

网友:
逻辑上说不通,除了某些冰箱门开关能控制通断外,老式冰箱温度调节是靠冷藏室上和冷冻室的温控器,一般来说都是两者串联控制压缩机,或者二合一控制器或者干脆省略冷冻温控,如果压缩机一直工作,首先是查温控器,看看内部温度是否与检测匹配,不然,没有电压缩机能工作?如果是化霜定时器,则是强制到时间导通的,不管压缩机工不工作。如果是温度补偿式控制器,则过于低温时加热和压缩机同时启动。另外一般结霜是门漏封或者食物储藏时没有密封带来水分。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当初冰箱坏了的时候停两天,歇一下,重新开机就会好的。可能跟这个电容没关系,这个电容是后来坏的。

网友C:
一冰箱用20年~质量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冰箱用20年~质量真好

我家老海尔双王子29年了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当初冰箱坏了的时候停两天,歇一下,重新开机就会好的。可能跟这个电容没关系,这个电容是 ...

同意您的观点

网友:
压缩机的启动电容稍微减少,也会导致压缩机运行不停机,谢谢楼主提示!

网友:
电容也会导致不停机?

网友D:
拆开检查下吧,应该是加热管坏了,结霜过多冻住了化霜的风扇,换一下就行,挺简单的

网友:
究竟是凑巧还是确实是电容容量不足引起压缩机不停机啊?请内行指教

网友:
老海尔大王子25年,正常服役,没坏过。

网友:
  老海尔质量还是有保证,我家的松下也21年了,就是冷藏室的密封条不行了,换了一条国产的3个月就坏了。

楼主:
欢迎高手指点迷津,祝大家兔年吉祥,万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检查下吧,应该是加热管坏了,结霜过多冻住了化霜的风扇,换一下就行,挺简单的 ...

但现在化霜也正常霜了,冷藏室后背也不结冰了,温度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