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kingfast F6PRO 360G折腾,开卡成功,但是容量变成220多G,高手指点!

楼主(2023-01-27):
先上图!

刚开始不懂,一直开卡失败!开卡软件换了个遍,最后把芯片加焊一下就OK了!
我估摸着,从开卡软件里面看的CE信息,如果缺少的,应该就是芯片的问题,可以先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就要上测试架了!(本人焊功实在不咋地,没玩过测试架!不断学习中。。)

芯片加焊后,随便找了个开卡软件,我用得是:SM2258XT_IM3D_R0626C这个
软件设置如下

开出来是:

不知道是软件没有选择对,还是设置问题,还是芯片是很黑的片,只有这些容量吖!

哪个高手来指点一下拉。。

网友A:
你开成l06B,也就是MLC模式就是240G,假如你开成B0kB,就可以开杨36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成l06B,也就是MLC模式就是240G,假如你开成B0kB,就可以开杨360G

貌似懂了,但是,哪个软件能只开B0KB呢?

网友B:
A50=Intel,384Gbit,PF29F48B2ALCTG2(B0KB)(SM2258XT)
Intel,384Gbit,PF29F48B2ALCTG2(B0KB)(SM2258XT)=89,B4,78,32,AA,01,4,16,2208,16384,1536,02192,02044,01000,04,01,01,2,A1,00,0,99,7F,01,0000,DA,DF,01,20,20,10,10,00,00,00,01,01,00,00,72,1,0,03,02,01,00,01,05,3,05,0010,0020,7F,01,01,00,00,00,00,AA,AA,00,00,0000,00,

这个貌似能开!~
SM2258XT_IM3D_PKGQ1229A_FWQ1204B0

网友:
感觉少个ce

楼主:
风枪吹一下CE就有了。。。但是,我量产几次就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50=Intel,384Gbit,PF29F48B2ALCTG2(B0KB)(SM2258XT)
Intel,384Gbit,PF29F48B2ALCTG2(B0KB)(SM2258XT)=89,B ...

不行,试了,开不了BOKB。但是我发现重新开卡后,少了1个CE信息,不知道啥情况~

楼主:
折腾来,折腾去,折腾成120G啦。。

现在一头雾水中。。。。

网友C:
大佬真会开玩笑。。。明明就是缺了一个CE。。。还要《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真会开玩笑。。。明明就是缺了一个CE。。。还要《感觉》。。。。。

那总容量剩48*7=336G,再开320G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总容量剩48*7=336G,再开320G问题不大

真真的不会整,你看能帮忙指点一下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