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锉刀配个把手

楼主(2023-01-27):
前不久装油烟机需要对厨柜修剪,找了个圆锤没把,捏着用上一会儿手指就张不开了,如像是叫鸡爪风。顺手做了个把装上,用着舒服多了。

楼主:
圆锉紫薯补丁。

网友:
圆锤没把   没看明白

楼主:
是圆锉,不是圆锤。字写错了。

网友A:
把圆锉把锤直了再安把,这样不好装

网友B:
钻孔要垂直才是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圆锉把锤直了再安把,这样不好装

这是另外一个,装了把子的那个在装之前已经掰直了。没有铁砧,只能简单掰掰了。怕撑裂了,先在木把中间钻了一个略细一些的深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要垂直才是技术活

平时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用报纸裹住,但是人非常受罪。现在总算慢慢看开了,大大方方就把家里的擀面杖给腰斩了。

网友C:
这个圆挫有好长时间没用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圆挫有好长时间没用过了吧!

确实如此,一年用不上几回,也没有经常擦油保养。

网友D:
不错,但柄结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但柄结实吧?

十多年没用过几次的擀面杖,锯断和钻孔时感觉还算结实。

网友E:
钻小一号孔更紧一些,就是怕涨裂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钻小一号孔更紧一些,就是怕涨裂开了。

确实担心开裂。实际上钻了两次,第一次细一些,较深。第二次粗些,较浅。因为锉柄有一定的锥度。最终效果不错,很趁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十多年没用过几次的擀面杖,锯断和钻孔时感觉还算结实。

实木的没有保质期,越年久越品质越优秀。譬如用老房子上拆下的柞木做刨床再好不过。

网友:
锉刀没有手柄真的不好用,因陋就简,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木的没有保质期,越年久越品质越优秀。譬如用老房子上拆下的柞木做刨床再好不过。 ...

歪打正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工具就应该用好材料。

网友:
我也有一把,有空也要做个把手

网友:
最好在木柄前端装个箍,不然怕木柄涨裂开锉柄戳到手。

网友:
我跟你一样,没把的工具需要把时,就用旧的擀面杖,锯断成两节,可以做2个工具的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