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电池0.02C充电,有危害吗?

楼主(2023-01-27):
充电速度大了有危害,不知道充的太慢有事吗?

好像铅蓄电池不能太慢充是吧?

网友:
0.02c?一个电池两天充不满...............

网友:
充电慢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慢点就是充电时间久。对电池其实有好处。

网友:
危害非常大啊,等的人心会焦掉的。

网友:
没问题,边充边用

网友:
记得只要不超过0.5C都没问题吧?望指正

网友:
教科书说铅电池需要0.1c 充电。
我用0.9A电流充200多mah的手机电池,不一会就鼓胀了,升到50来度温度,怕爆炸立即断电,原来3v多电压变成1v多了,改用90来毫安充电后温度下降,胀气逐渐消失,充电电流最后降低到10来毫安,电压回升到4v,看来小电流充电没问题的,只是时间会延长。

网友:
记得看过一个文章,有商业价值的慢充就是浮充,正常慢充没有商业价值,没找到有关的研究。但是我觉得例如铅酸电池,电流相对电池容量太小的话很慢以至于永远达不到“充满电压”,导致过充,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对电池没啥危害!对身体危害相当大

网友A:
楼主这有点矫枉过正啊,0.02C充电得冲到什么时候去了。以这么小的电流充电只要不过充,我觉得不会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有点矫枉过正啊,0.02C充电得冲到什么时候去了。以这么小的电流充电只要不过充,我觉得不会有事。 ...

60AH电池,充电器能力不足。。。。

网友:
小电流充电时间长,安全。

网友:
看锂电规格书.CV停充电流点是0.02C

所以建议不要用这么小电流充

网友:
1/50C的充电电流,这要充到什么时候啊,基本相当于浮充吧,不过对电池倒是没有什么危害。

网友:
慢充慢放对于电池是有好处的,就是时间太长等的吃不消。

网友B:
无论是铅电还是锂电,充电电流太小都会影响电池寿命,为什么锂电充满或者放完电长期存放容易鼓包?为什么锂电池长期不用,推荐半电存放?电动车铅电的三段式充电,其实并非最佳充电方式,锂电的二段式的恒流恒压也并不是最佳充电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铅电还是锂电,充电电流太小都会影响电池寿命,为什么锂电充满或者放完电长期存放容易鼓包?为什么锂 ...

最佳的是啥? 充电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佳的是啥? 充电方式

最佳放式是电流随时间指数下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