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大家推荐个小电磨;不一定需要无线

楼主(2023-01-27):
家里的9.9元小电磨同心度不是很好.用一个有线的就行;二手的也可以;想换一个偶尔用用.50左右吧

楼主:
50内就行了;最好是三爪头

网友:
同求,同心度好的小电摩不好找。

网友:
淘宝有搜索一下

网友:
买个775电机和钻夹自己做一个,我的是555电机和jto钻夹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555小电钻,原来可以做电磨呀!那天我试一试。

网友:
看需求了,也买过便宜的电摩,12v真不给力,功率太小,建议上120w的

网友:
同求推荐高同心小电磨,555 775随意

网友:
同心度不好一般是夹头的问题

网友:
70元收过一个琢美3000故障机,很容易修好。使用不错

网友:
除非是用来专门搞雕刻,否则不实用。前几年我收了一套琢美的电磨,到现在都用不上两回。基本上都是威克士的电钻干活。

网友:
我刚买了东城的8v锂电磨,感觉还不错 一百多块钱

网友A:
自制吧,成本不到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吧,成本不到40,

这个无刷电机貌似是航模的吧,扭力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制吧,成本不到40,

简单实用,牛

网友:
就是应该这样子,折腾一下。

网友:
使用体验的话,还是买一百多的世新牙机。

网友(2023-02-27):
引用 网友A:
自制吧,成本不到40,

电机型号?关键词是啥?

网友:
自己做的没有前轴,会损坏电机轴的,,,

我做过,775电机功率太大了

网友:
买个世新的牙机,真心好用,国内仿品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