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得力台灯最大亮度后熄灭!

楼主(2023-01-27):
也跟风撸了个台灯,淘特签到十元红包后实付14元!到手充电能用,就是有几个问题:调最高亮再按+刚自动熄了,熄灭后得关了开关再开才能用!
换电池,结果是调最高亮后再按+刚台灯灭,但不用关开关能再次触摸亮起!充满电持续用半小时自动熄灭,再亮起后没一会就又灭,再充满电又可以用段时间,感觉耗电蛮大!

网友A:
  电池不行吧 ?

  得力东西 不怎么样

网友A:
  当年 触摸调光 19.9 电池槽4节  那款很好  弄了 4台  ……

楼主:
这最大亮度后熄灭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有大神给指点指点不?
既然拆都拆了,那就加个C口吧!

网友B:
电池有问题还是板子有暗病?

网友:
是不是过热保护了

网友C: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电流赶不上,并表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D:
感觉不太值就没撸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年 触摸调光 19.9 电池槽4节  那款很好  弄了 4台  ……

我只撸了2台,你有没有想过卖呢?

网友F:
这个楼主电池也换了,那应该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
都在买这款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撸了2台,你有没有想过卖呢?

  留着玩   放老家 正好防备没有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问题还是板子有暗病?

不知道呢,感觉都有点吧

楼主:
刚开始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到最大亮后再按便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电流赶不上,并表测电压,就知道了。

测过,电池电压在调最亮时也比点亮前低个0.1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 触摸调光 19.9 电池槽4节  那款很好  弄了 4台  ……

当年。。。没撸上!暗道可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楼主电池也换了,那应该是板子问题了。

应该是,但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太值就没撸这个

撸个想着方便娃写作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吧 ?

  得力东西 不怎么样

换了个手机电池在用着,但不经用,
应该也不是电池问题,刚充满电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撸个想着方便娃写作业用

给娃用就更不敢用这种了,总觉得不够亮,自己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