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总是自动升级安装软件怎么办?

楼主(2023-01-27):
   机顶盒是网上买的华为破解版的,是安卓当贝桌面。但最近投屏或直播节目时,总是中断播放而显示某软件升级安装,而设置时已把自劲升级安装等功能已关闭……请问什么原因?如何处理解决?先谢了

网友:
如果用不到的软件,删掉升级软件

网友A:
应该不是App本身的自动升级,因为这常常在app启动时完成,很可能是当贝市场沙发管家之类的自动更新,最有可能是手机端向机顶盒推送更新

网友:
在设置里面,关闭自动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App本身的自动升级,因为这常常在app启动时完成,很可能是当贝市场沙发管家之类的自动更新,最有可 ...

   感谢你的热心答复,你分析的很有道理!软件下载升级全部关闭了,估计是当贝桌面夹杂有流氓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热心答复,你分析的很有道理!软件下载升级全部关闭了,估计是当贝桌面夹杂有流氓软件…… ...

當貝也不好用了,市場帶的app都越來越少,而且越來越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