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2CE 的闪迪 15139-160G 奇葩的焊盘

楼主(2023-01-27):
手中一个坏盘
RTL5732DL
单颗粒 15139-160G

插入电脑,正常显示盘符
打开盘,内容如下

好家伙,懂了
这是开卡后跑圈不过吧

看看 CrystalDiskInfo

台电 S650?

拆下来颗粒如图

马来标的闪迪

BGA132 的焊盘,右上角原生少一个空点
这种还是第一次见
(我焊油给够了,这次拆不可能是掉点)

上 SM3280 测试架

只有 2CE
倒过来 再试一次
结果还是一样

按 ID 查询 flashmaster
果然结果中有个 SANDISK-2CE-160GB

板子如下

感谢观看!

更正:
颗粒拿手电筒照了下,确实是掉点的,不过应该是在贴 RTS5732 之前
马来的闪迪,大概率拆机颗粒
台电金泰克常有的操作了

网友:
台电本来就不咋的,不管平板,u盘就是这样。

网友:
这是焊锡没有焊上吗?

网友:
这颗粒,只能2258XT来开卡

网友A:
我的15059 064G啥时候能上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15059 064G啥时候能上岗啊

啥id?带锁吗?如果带锁,可以用无奈的4并1转接贴,转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开了

网友:
换个软件版本说不定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id?带锁吗?如果带锁,可以用无奈的4并1转接贴,转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开了 ...

ID 在 3280 测试架那个图上
45 58 97 93 7E D1

网友:
引用 楼主:
ID 在 3280 测试架那个图上
45 58 97 93 7E D1

我是指5楼的15059-064G

网友C:
我的15153-160G怎么是4CE的,原版PS3111,版本是SBFMD1.1 网上没找到这个版本!用PS3111量产工具也不识别这个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5153-160G怎么是4CE的,原版PS3111,版本是SBFMD1.1 网上没找到这个版本!用PS3111量产工具也不识别这 ...

FlashMaster 上面看起来 既有 4CE 也有 2CE
不然 2CE 的也不会专门写出来
而相反,我一直以为我这个 2CE 的才是另类

网友:
据说这货ROM下是2ce,开好就变4ce。

网友D:
就是2CE吧,我也拆了2颗,15139-160G,2246en上开不出来。有没有人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2CE吧,我也拆了2颗,15139-160G,2246en上开不出来。有没有人懂?

上58xt多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应该不是原生少点

网友E:
58XT 直接开不需要转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58XT 直接开不需要转接

大佬好,所以这颗粒是带锁的,而非缩CE之后的
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好,所以这颗粒是带锁的,而非缩CE之后的
对吗

带锁。58XT自己能处理那个CE的事情

楼主(2023-04-06):
引用 网友D:
就是2CE吧,我也拆了2颗,15139-160G,2246en上开不出来。有没有人懂?

目测是 8DIE 不带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是 8DIE 不带锁

我怎么觉得是5die/c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