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老表头:CONWAY EM6503

楼主(2023-01-27):
拆一个老的表头

正面照,量程30V,估计带向下的箭头是负极

6503是型号?Conway electronic enterprises,后面那些符号什么意思?不懂

背面,两个小螺丝,四个垫脚,还有孔里的螺丝。这材料应该叫电木?酚醛树脂?

接线柱特写,按正负极分颜色就更好了。

拆下两个螺丝,以为能开盖,结果打不开,研究了一下,垫脚那是个螺丝。

这个垫脚不好搞,光滑的,用钳子慢慢拧下来,差点儿弄坏

开盖,可以看到接线柱那里串了个线圈,是不是叫绕线电阻?

拆下螺丝孔里两个螺丝,正面盖打开,感觉大点呼吸就能吹跑这个针

细节,中间有调零机构

表测,这个表头出去串联的电阻,阻值150欧,这是不是满偏电阻?可以改量程或者电流表吧?

前盖有个小扭,跟调零机构对应

网友A:
这种结构叫电动式的,这个表是交流的,电动式的好像可以直接用于交流的,不需要整流的。但电动式的一个特点就是线性不好,所以从表的刻度上看出来5V以下几乎压缩在一起,不过好的是10V以后的线性还不错,所以这种表适合用在固定场合监测一定范围的电压电流。象工业场合的配电屏上用的大多数都是这种电动式的。不过这个电动式的表应该是以前实验室用的吧,那个~符号上的1可能是表示的精度1,也就是1%精度了,这个精度算是比较高的了,0。5%的就算是高精度的了,好像MF14也是1级的,就是万用表里的高精度表了。我看到过实验室用的0。1精度的表,那个表的表盘比这个要大多了,是平放的,度盘后面有反光条,指针的针头是玻璃丝的,度盘说是手绘的,是按照标准表一一对照定的点,否则没有这么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叫电动式的,这个表是交流的,电动式的好像可以直接用于交流的,不需要整流的。但电动式的一个特点 ...

谢谢回复,这个表能改直流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