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电烙铁不上锡怎么办?

楼主(2023-01-28):
买套件自己diy了白菜白光,t12头发热正常,焊丝也融化了,但就是头不上锡,焊丝直接变成珠子一样就是不粘上去?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加热到化锡的程度,清理烙铁头,然后上松香,没松香就用焊锡膏(尽量不要用),再上锡,、

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重复以上操作,

完成以上操作,只要烙铁头没损坏,基本都上锡,

网友:
是不是烙铁头烧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到化锡的程度,清理烙铁头,然后上松香,没松香就用焊锡膏(尽量不要用),再上锡,、

以后再出现这种 ...

感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
温度调到250度左右,别太高

网友:
1.找个废木头,放松香,头在松香保护下在木头上磨然后加焊锡一起磨,直到球被吸附。
2.焊锡蘸上焊接不锈钢那种水去碰加热的烙铁头(没试过,可以试试)

网友:
好帖子,从新买个头  2块钱

网友B:
上松香,然后在海绵或者类似物品上擦,多试几次,如果行就行,不行这个头子的镀层就坏了。

网友:
最佳的建议,全套换新的,包括锡丝。

网友:
温度一定不要高了

网友:
烙铁头全摁在松香盒子里,液化的松香泡十几秒然后在海绵上擦干净,重复2次然后挂锡

网友:
温度高了,烙铁头脏了,氧化了,助焊剂没有,焊锡丝不好。都可能不上锡。

网友:
头子质量不行,怎么折腾以后也不好用。原装头子是没问题的,国产头子也许要碰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松香,然后在海绵或者类似物品上擦,多试几次,如果行就行,不行这个头子的镀层就坏了。 ...

镀层坏了,买新的头子换上。或者你用细砂纸打磨下,自己镀铜。

网友:
刀片挂感觉  上助焊剂 用焊锡丝喂

网友:
用高标号砂纸轻轻打磨,沾松香,上锡试试

网友:
我也试过,用一会儿就又不好用了

网友:
不是有复活膏吗?撸个卷几块钱

网友:
轻轻蹭蹭,温度200度左右

网友:
磨磨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