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桶装水电动抽水器具 按键触点老化 换了一个ok

楼主(2023-01-28):
拆修一个桶装水电动抽水器具, 6年前买的,原来的锂电池用了不到1年就没电了,换过一个18650锂电池,去年退役了,这两天闲得无聊,拿出来充电,按键按压无任何反应了?拆开检测按键触点老化导致无反应, 换了一个ok。

网友A:
几块钱的玩意,做工还不错,电机电池,还有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的玩意,做工还不错,电机电池,还有芯片

这个当年可不是几块钱的,好似花了几十?一会上一个简拆的去年买的几块钱的。。。。。。。。。。

网友B:
做工还行,就是不知道管道环不环保,桶装水又要额外流经那么长的管子,要是再增加点什么化学物质就不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行,就是不知道管道环不环保,桶装水又要额外流经那么长的管子,要是再增加点什么化学物质就不太好了 ...

硅胶管还好吧,又不是大塑料

网友:
我的桶装水瓶上用的就是电动的。

网友C:
这个电池能打多少升水?

网友:
抽水机样子都差不多。

网友:
感觉满紧凑的

网友:
看着还行,比手动的高大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能打多少升水?

好似2-3桶水没问题

网友:
比較實用的一個東西

网友D:
这种微动开关里面的圆金属片特容易氧化,原先还会拆开用金相砂纸打磨后装复,后来懒得烦了,直接换开关。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做好防水,总在水桶上面,即使不淋水,也是潮湿环境,触点易氧化。

网友:
看到板子上面的元件参数都标注了,刚想夸一下厂家,再看无字的IC,啥也不说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微动开关里面的圆金属片特容易氧化,原先还会拆开用金相砂纸打磨后装复,后来懒得烦了,直接换开关。 ...

对,现在一块钱买一堆,没必要再拆开打磨触点了

网友:
算是超值了,很耐用

网友:
还别说,做的不错,寿命够长

修好可以继续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