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监控箱,主板能做nas吗

楼主(2023-01-28):
发现个没用的监控主机,里面硬盘被我拆走了,这个主板看了一下,没发现cpu在哪,有个视频采集芯片,主机箱有点大,要是小点就好了。这个主板能改Nas吗

网友:
你改好了来分享一下

网友A:
这个是专板专用,没有资料估计很难找到适配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专板专用,没有资料估计很难找到适配的程序!

那只能卖破烂了。

网友:
这个没什么用了,春节前扔了5个,还有两个网络的没扔

网友:
这东西叫硬盘录像机,芯片只是负责视频编码,和电脑差远了

网友:
是个力气活

网友:
监控主板改不成电脑吧。

网友:
可以用硬盘架子

网友:
这个肯定是改不了,因为方案不同。

网友:
铁壳子可以用上

网友:
看不太清版号,黑色散热片下面是主控,如果是海思的方案可以在官方上下载相应的sdk(linux版本的)然后添加上smb协议,可以用于共享,但是如果想用上nas的各种插件或者直接上docker以及安装常用的nas系统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
看着不是通用架构,估计很难

网友:
改不了 就算改了 性能也不咋样 早期都是纯独立芯片硬编解码 cpu都没手机快

网友:
不如卖了它,还钱买个猫盘NAS

网友:
录像机主要就是对视频进行编解码,做Nas性能不行,资源也不好找

网友:
估计需要楼主从头写代码写程序。

网友:
黑色散热器下不就是你说的CPU?!

网友:
只有壳子有用

楼主:
基本无可挽救,放弃治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