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那位知道北京那有专门修汽车发电机

楼主(2023-01-28):
这两天听发电机轴承有点儿莎莎响,估计是轴承药丸,准备找个地方换换轴承和碳刷,不知道现象北京那有专门干这个的。现在ssss都是直接换总成,一个是贵二是没有必要。

网友A:
实体店难找,这种店地图上也没有标注,网上找个距离近的寄过去修吧

网友:
抖音里有个大师,搜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体店难找,这种店地图上也没有标注,网上找个距离近的寄过去修吧

没地方拆呀,而且拆了车就不能开了。。。。

网友B:
如果动手能力强,这个其实可以自己修理,有响声一般是先更换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动手能力强,这个其实可以自己修理,有响声一般是先更换碳刷

主要是充车上拆下来不好弄,其实单独修发电机应该不难,轴承现成的、碳刷现成的。。。

网友:
碳刷可以自己换,很简单。轴承比较难拆,需要拉马

网友:
修车其实挣得就是手工费。

网友:
假货宝上找附近的,然后叫人上门或把驴子赶过去....

网友:
店里现在也是很多都不愿意这么修了,自己如果动手能力不差可以自己搞 的

网友:
轴承20,人工200+,,一般修车店不愿意这么修,只愿意给你换个新的发电机,所以如果你决定换轴承,要么自己动手,要么慢慢找到愿意给你换轴承,而且收很少人工费的师傅

网友:
其实挺简单的,自己不愿动手,那就出门转圈搞。手工费要高点,但也要做好心理准备,维修完是好的。有时候换完过两天还会出现不发电,还是异响等,这时你不出点哪个维修工都不愿意返工操作,所以现在一般都是直接换发电机总成,最起码半年不出毛病,

网友C:
不想自己动手,就去附近工地或者出租车聚集地,递一根烟,他们一般会告诉你哪里能保养发电机,起动机。

网友D:
咱坛子里就有哈!雪妹妹就会修。

网友:
现在很难找修部件的了,只有自己拆吧

网友:
以前我知道,现在好久没接触了,商家估计还在。

西国贸的利杰顺达  姚三巴11623洞50
原西郊汽配的车之电  姚三三915829发发

都是做这种生意的。  位置都不保证啊,西郊早就拆了,只是接触他们的时候在哪里就存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咱坛子里就有哈!雪妹妹就会修。

他要现场整,这个麻烦。     早晨去拆车,拆下来现场就开修,简单的下午就装上,复杂的天黑也能走了这种。。

好多商家一说这样就不接,或者接了外修好几天。   其实我提供的也怕搬家,搬家后好多都不能现场修了,作坊的时代都是现场整,开市进去,闭市出来,反正一天弄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想自己动手,就去附近工地或者出租车聚集地,递一根烟,他们一般会告诉你哪里能保养发电机,起动机。 ...

北京出租没戏了,一个车就6年,而且改了好几年电车,没那东西了。。  本来平常年还能接电私家车,这三年熬的够呛,出租又改了电车。难熬啊!!

网友:
现在都是换总成,单独修这个的太少了,这个自己要是有工具的话最好自己修。

网友:
某音上有河北省的, 不过需要自己拆下来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