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推荐个浴室柜?

楼主(2023-01-28):
各位大佬 求推荐个浴室柜 价格600上下吧,最近看了太空铝的材质的,没用过 不知道怎么样,求推荐  给点关键字 型号什么的 谢谢拉

网友A:
常规就是板材的吧,好的品牌用个十年八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尺寸,因为不是定制只能按照浴室的实际尺寸买,我买了一个美标的,板材的带陶瓷盆,京东七八百

网友B:
板材的可靠不?会不会开裂啊?

网友C:
我就想知道600这价格是哪来的?

网友:
家装水深,“能用”到“好用”就已经可以是一个零甚至两个零的差距。再说价格和尺寸相关,你只给价格是几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材的可靠不?会不会开裂啊?

几百块用不了大理石,板材款式多可选择的多,如果是干湿区分离的话用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就是板材的吧,好的品牌用个十年八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尺寸,因为不是定制只能按照浴室的实际尺 ...

没干湿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600这价格是哪来的?

这个价格 不是什么大牌子  普通牌子 的价格

网友:
这种价格tb上随便找几家销量大的,看下买家秀和追评,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选大品牌吧

网友:
我一个寒假都在琢磨浴室柜的事。
我家现在用的浴室柜,是20年前装修工手工打造的大理石台面木工板柜体的台子。春节前把用了20年的修了无数次的太阳能热水器退役,按了一个储水电热水器,结果发现浴室柜下的热水接口渗水,必须打开瓷砖地面紧固或者更换地埋的铝塑管铜弯头。木柜体接近地面部分已经腐朽,也该换了,因此决定鸟枪换炮。
成品浴室柜多为一体瓷盆,上面配镜柜,下面配储物柜,悬空靠墙安装,或者落地安装。宽度多为60、80、100,纵深多为48厘米。我在市里的房子就是一体瓷盆悬空安装,用了几年了,正常用。还有一种是岩板台面下挂瓷盆或岩板拼盆,常见宽度也是48.我的旧台面是100*60的,这个深度还是小了。
为了修理地面水管接口,需要悬空安装;台面还是想深一些55~60,为了便于伸手维修水龙头;镜柜可以不要,我有镜子,换新也可以的。因此,我需要的浴室柜需要定制。
问了两家淘宝和京东、阿里巴巴的店,要不不支持定制,要不要自己安装。
看来看去,我还是要到本地的建材市场,找找实体店,商量着定制柜体,店里安排靠谱的师傅安装,以及帮着凿地板。

网友:
600成品柜子贵吗

网友:
600的,买啥是啥了。 太空铝呗 大不了做工不好自己打磨一下

网友D:
600的太空铝基本不会有什么好东西,铝材薄得很,门没开两下铝材基本就要变形了。。。。刚改造完厕所和厨房,选了拼夕夕的欧帝奴复合板材(不是密度板)一体陶瓷盆+智能镜柜(其实也就是感应开灯、一键除雾),各种优惠后不到500。。。。抱着的想法就是用个5年换掉好了呗,反正这价格。帮忙安装的是亲戚,说他们在帮别人装这种浴室柜,按我买的这种,价格应该值800~1000价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板材的可靠不?会不会开裂啊?

有防潮板的用10年没问题。最好本地建材城买别网上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防潮板的用10年没问题。最好本地建材城买别网上买

本地建材 比网上贵100  看了选 太空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0的太空铝基本不会有什么好东西,铝材薄得很,门没开两下铝材基本就要变形了。。。。刚改造完厕所和厨房 ...

看了 欧帝奴的  最后选的 还是太空铝的  主要是 我主卧卫生间 没有干湿分离  木制板材 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 欧帝奴的  最后选的 还是太空铝的  主要是 我主卧卫生间 没有干湿分离  木制板材 容易变形 ...

我也没有干湿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