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3A250VAC微动开关

楼主(2023-01-28):
参数

不知是那个厂家的?

少见的内部结构

银来的。

合照吧。

还有3个,准备每天拆一个。

网友:
内部结构确实与现在常用的微动开关不同

网友:
触点还亮闪闪的

网友:
弹簧不错,油光发亮的没有生锈。

网友:
看外表,乌克兰成色;拆开后,惊艳呐!赶快装好,留存着,好东西哈!

网友:
这样的开关没有竞争力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3A250VAC微动开关

网友:
原理都差不多,就是弹簧不一样。

网友:
确实不同一般的

网友:
侧面有个SHINMEI好像,不知道是哪家...

网友:
跟鼠标微动开关原理都差不多,就是大小、弹簧不一样。

网友:
这个触点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头一次看到这种开关的内部结构。

网友:
直接压弹簧?第一次见

网友:
在“”机械式“”电饭锅的微动开关见过。是最老式微动开关的改良版本。

网友:
真材实料的东西

网友:
和鼠标微动结构差不多

网友:
看铂金烧了没有,没有就装回去吧

网友:
用弹簧的,触点压力应该弹簧片的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