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电源输出不稳定,一声爆炸声后停止输出,不久又恢复了

楼主(2023-01-28):
这个电源之前输出有时有有时无,指示灯没有时手拍一下外壳就又有了。我对可疑的接触不好的地方都补焊一遍。现在是没有时断时续的问题了,但前几天接上电器一段时间后,突然一声爆炸声,停止输出了,但不久又恢复了,查看里面零件看不出问题来,输出还是12.2v。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着像高压侧打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高压侧打火了?

目光如炬,那是这个整流桥有漏电了,要换掉了?

网友:
补焊也不是锡越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高压侧打火了?

目光如炬,现在怎么修。整流桥是漏电吗,测了没击穿

网友:
用放大镜看看是否属电辐打火,打火后必有痕迹的

网友:
是不是补焊的某个地方连锡形成短路,补焊完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高压侧打火了?

的确如你所说,观察细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光如炬,现在怎么修。整流桥是漏电吗,测了没击穿

这种打火一般不会击穿整流桥,把打火位置的痕迹处理干净,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大电容虚焊了吗?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薄膜电容局部击穿会有响声,但薄膜电容能自愈。

网友:
这是个细致的活,要精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打火一般不会击穿整流桥,把打火位置的痕迹处理干净,应该没问题。 ...

为什么会打火,两脚相距很规范

网友:
有声音响后还能正常输出,应该问题不大,不过可能要细心查。

网友:
这电源好硬,还能自己恢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