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电脑电源增加几个SATA头子

楼主(2023-01-28):
用旧电脑整理挑选旧硬盘要开箱挂接硬盘,旧主板上的SATA数据线接口少则3个,多则6个,但电源就着急了,最少的竟然只有一个SATA的头子。有个电源上头子不少可偏偏电源坏了。怎么办?移花接木呗。

网友:
多硬盘采用的到,我都剪掉直留2个就够用

网友:
楼主这是一次要挂几个硬盘?

网友A:
你电脑什么配置,准备当游戏服务器吗?我记着公司有台服务器,反正配置高档,搞了很多个1TB的3.5寸的硬盘,组成硬盘矩阵;电源都是两个400W的冗余电源。

网友:
一般人用两个了不起了...

网友:
我的电脑,一个SSD,两个HDD,一台DVDRW。

网友:
直接接到D头上,比剪了好一些,用D头也行,SATA头也行,两不误。

网友:
我也是这样

网友:
多了电源也带不动了

网友:
有专业的转接头也不贵

网友:
我是用D转SATA线的

楼主:
以前有一个D转SATA接头的,闲置多时被挪作他用了。现买也来不及了。硬盘参数5V0.65A,12V0.5A,加起来还不到10W。三个口全用上也才增加30瓦,电源不至于就差这点功率吧。

网友B:
一般的电脑主板都是四个串口

网友:
掛四個硬盤很正常  這樣直接連接很好

网友:
D转SATA接头做过一个,外接硬盘存资料用的。

楼主:
许多东西都是这样,平时没机会用上,整天在附近碍手碍脚。一旦将其扔掉或者改做他用,很快就会发现需要用这个东东的机会来了。

网友:
全模组电源没这烦恼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电脑主板都是四个串口

联想IH61M是3个,技嘉G31M-ES2 的是4个,H55H-M 的看起来是3个, 但每个是上下两层,一共是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什么配置,准备当游戏服务器吗?我记着公司有台服务器,反正配置高档,搞了很多个1TB的3.5寸的硬盘, ...

其实仅需增加一个SATA 的电源头子,而且备份好数据,连硬盘都要废弃了,这些头子更是没有用了。只不过懒得剪裁了,多出几个裸露的铜线还需要处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