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晨洲岛9205A万用表看做工值不值

楼主(2023-01-28):
前几天18.8买的,快递刚送到。用两节七号电池的家用还不错,拆开看看值不值

测拆机56微法的电容,还剩容量50微法

一直不明白测量二极管显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比之前论坛优惠购的5元鸡都差

网友:
机杂相当简单

网友:
连pcb都缩啊

网友A:
全贴片电路,大电流档也用贴片,不知能不能承受20A电流。还有,用3V供电,不知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B:
20A的档位没保险管……

网友:
pcb成本也不低,这样缩小一圈,面积上小不少的

网友C:
牛屎芯片的炮灰表,家用足够了,如果搞家电维修,建议还是搞一台好的福禄克万用表或者国产品牌的万用表。

网友:
用电池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A的档位没保险管……

比你那欧万不知道好多少倍,爱咋咋地吧,,,,

网友:
PCB还有不少空焊盘,干啥的?

网友:
和价格能匹配。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能用上还不错。

网友D: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和这个万用表差不多大小的排插,稍微好点的就要三四十元。一个排插有什么技术含量?不就一个外壳加几条铜条吗?凭什么卖的比这个万用表还贵那么多?万用表用的塑料也不少吧,就算用的铜少点,但是还有芯片,液晶屏等好多零件啊!技术难道真的不值钱了吗?

网友:
这个电路板有点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贴片电路,大电流档也用贴片,不知能不能承受20A电流。还有,用3V供电,不知用的是什么芯片 ...

一块牛屎,没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A的档位没保险管……

家用一般很少测量10A以上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和这个万用表差不多大小的排插,稍微好点的就要三四十元。一个排插有什么技术含量 ...

好插排用料不一样啊,材料要阻燃,铜也用的更多。最主要你不能拿差的万用表和好的插排来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屎芯片的炮灰表,家用足够了,如果搞家电维修,建议还是搞一台好的福禄克万用表或者国产品牌的万用表。 ...

只要能用的住牛屎也无所谓了,反正也不经常用

网友:
玩玩就好,别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