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芯FC3379双贴TAS测速

楼主(2023-01-28):
双贴长江存储YMN09TCiBiDC6C颗粒,TAS制程,单颗1CE

FC3379这主控1CE和多CE速度差别不大,所以也可以作1CE速度参考

坏块36定容118850MB

格式化FAT64分配单元大小为128K(默认设置)

接下来跑分,AS-SSD,HD-Tune以及拷贝文件测试
文件大小均为1GB
看来要跑一整天了...等我消息

楼主:
AS SSD跑分

HD-TUNE读写测试,前150MB像3281的大波浪,之后出缓直写

楼主:
对齐一下,再测

速度有明显提升

楼主:
Windows系统下拷贝大文件最高速80

网友A:
怎么识别的?
我有fc3281也是这个一芯的主控   怎么弄都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识别的?
我有fc3281也是这个一芯的主控   怎么弄都识别不了

ZC3281,要下载ZC3281的工具

一芯官网有

网友B:
目测后期国产U盘会大量使用这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ZC3281,要下载ZC3281的工具

一芯官网有

这两个试过了   都是识别不出来   aa有反应   u盘变成空白不可读写   但在量产软件一样是识别不出来   不知道是设置错了  还是其他问题        端口锁定你是选自定义就可以了?  还是要操作一下其他  端口那我全部试了都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后期国产U盘会大量使用这方案

朗科,雷克沙已经用上了,朗科用的不多,都是32pin支持单CE 的小主控,雷克沙用的是ZC3281,48pin满血版

网友:
3379这个主控板哪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C?

9090909999090909090909090909

这个909090909090是ID问题?
板子或闪存没焊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909090909090是ID问题?
板子或闪存没焊好

9090**是字数不够...

-=-=-=---=-=-=-=-==

网友:
速度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90**是字数不够...

-=-=-=---=-=-=-=-==

6
TAS,长存TLC

网友D:
主控板哪里有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板哪里有的卖?

闲鱼以前有,现在好像卖完了
一家一家问,说不定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以前有,现在好像卖完了
一家一家问,说不定有

嗯嗯,搞几片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