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1款的三厢POLO劲取喷水电机修复

楼主(2023-01-28):
2011款的三厢POLO劲取,从2012年初提车至今也快11年了,平时通勤都是公交地铁,周末和假期才用车,车车平常放小区里闲置,用的少,雨刮喷水需求就更少了。之前疫情因为闲置太久,雨刮支架由于太久没有使用,加上日晒雨淋,生锈卡住了,更换雨刮连杆支架后恢复正常使用。而这次春节假期用车,出现雨刮可以动但无法喷水的故障。

……略过拆轮过程

9,用万用表接到电机电源接子上,测量线路供电有12V,这下彻底可以推断时电机故障了
10,把电机拿回家里清洗,小心拆开,发现有进水和生锈痕迹,但并没有坛里暴力拆解看到的那么严重,尝试着转动转子,无法转动,怀疑时生锈,加上太久没有使用(再次验证车都是放坏的,不是用坏的),铁锈把转子卡死,导致无法转到
11,仔细观察,没有烧焦味道,除外壳有小小生锈外,里面铜线和电擦都是挺好的。用钳子夹住转子出力转动,可以动了,多转几下,转到灵活了
12,找个12V的电源,接到电机上测试,听到电机转动的声音,太开心了。
13,清洗喷水电机的壳子,再加上固态润滑油,合上后再次通电测试,正常转动。
14,原路装回车里,到了点矿泉水(由于原来的玻璃水放空了,手里也没有玻璃水存货)测试,前挡玻璃上再次看到水花,欧耶,成功修复。注意,正常使用时,请不要用矿泉水代替玻璃水。

……

网友A:
我那07款的polo 去年置换之前也不喷水了,估计问题类似,后来也不归我们修了。车子折价 1500-2000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07款的polo 去年置换之前也不喷水了,估计问题类似,后来也不归我们修了。车子折价 1500-2000 ,哎  ...

车子已经不值钱了,今年续保,车损也最多只赔1.5万。我这车用了10年多,因为疫情,最近几年都很少出游也很少跑长途(回老家),所以每年都跑不了5000公里。但POLO车确实耐用,这么多年,也没有大修,小毛病就是换了几次ABS速度传感器,估计也是闲置太久的原因

网友:
我上次赛欧的  直接换组件了  没拆这么细  车子时间长了  拆开很难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07款的polo 去年置换之前也不喷水了,估计问题类似,后来也不归我们修了。车子折价 1500-2000 ,哎  ...

旧车折价严重,4S维修就很不划算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12V的水泵而已

网友:
电机好小一点,我上一个车也是雨刮连杆锈死了,更换一个才解决问题

网友:
风窗洗涤器

网友B:
应该重点检查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重点检查密封圈。

请问你说的密封圈是指下图这个位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密封圈是指下图这个位置吗?

是的,既然已经漏过水,就一定有漏水的原因。

网友C:
想看看电刷的图,有吗?

网友:
输出端的水封垫圈换一个吧

网友:
我的雪铁龙业遇到同样故障,但拆下来看到电机已经锈蚀严重,更换电机后打胶解决

网友:
抹上黄油,避免在生锈

网友D:
密封圈老化才进的水,这样处理管不久,转子铁芯也生锈了才卡住的,原装轴是不锈钢的,得拆开电机把转子铁锈清理干净,上防锈剂,漏水的密封不换还得漏,去修理厂找坏电机拆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封圈老化才进的水,这样处理管不久,转子铁芯也生锈了才卡住的,原装轴是不锈钢的,得拆开电机把转子铁锈 ...

多谢建议,跟修理厂不熟,不好找旧件。
拆开看,其实并没有太严重,所以就做清理后安装回去暂时继续使用啦。
这个塑料壳子底部是有孔的,估计是用于排水(漏水),估计能顶上一段时间,如果再有故障,就直接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看电刷的图,有吗?

抱歉,已经安装回去了,没有拍到电刷的图。如果有类似问题,完全可以不拆轮,只拆几颗挡泥板螺丝,掰开后把电机卸下来处理,能修即修,不能修就买新的换回去。车子就算天天用车,也不见得每天都需要用雨刮喷水的。

网友:
我那台花冠15年了,雨刮电机没问题,就是雨刮摆臂连杆(雨刮电机驱动左右摆臂协调的那个连杆)输出轴磨损扩量过大,上一年50包邮买了一套比亚迪F3的直接更换了连杆。
车的年份上来了不多不少都有问题的,我花冠所有管道都没动过,但是上一年烧了冷却风机的电机,要拆风机框架更换,就是拆框架的时候把冷却水管接头搞破了一个小缺口,反正那个塑胶一受力就会掉,老化了,幸好装的时候没问题,但是水管的排气口就已经开始冒冷却液的痕迹

网友(2023-09-16):
更换密封圈才行不然还是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