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oobo好像是充电的部件烧了 没有找到对应的CB5121

楼主(2023-01-28):
前几年海淘的,放了很久没用,不记得用降压器就随手拿个DC电源插进去就烧了。
今天找了一天没有找到对应的CB5121,可以用其他的代替吗?比如5222,5122
主板上其他位置看着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只要换了这个配件就能用了呢?

网友A:
把电池掏出来冲上电试机,如能正常运行,只换烧了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掏出来冲上电试机,如能正常运行,只换烧了的就行

现在电池还有余电,按下开关设备是能动起来。

网友:
顺着电路看一下这个芯片的大致功能

网友:
除了芯片,还得查下与它相关的元件

网友:
这个电池是镍氢的,先看一下是几节串联的,

图省事的话,可以用电压适当的电源串个大功率电阻,直接傻充,感觉电池稍微发热的时候,就人工停止充电

追求完美的话,可以断开原机充电电路,买个对应串数的镍氢充电模块,改造进去

网友:
这是啥高科技产品?

网友:
感谢分享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CB5121是1-8节通用镍氢充电管理IC,内置MOS,内置USB电压保护、短路保护、过温保护,LED充电状态显示等功能,通过调整外围电阻配比来选择合适的充电电流。应该更换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24-03-14):
打卡过来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