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有少量坏道的硬盘低速格式化后能用吗?

楼主(2023-01-28):
该盘2010年购买,放在移动硬盘盒里使用率较低,昨天拿出来备份数据期间供电不足时而掉盘且发出“哒、滴、啾”之类声响,应该是硬盘盒电路老化或USB线氧化接触电阻大导致。

装在台式机上使用无问题,数据也全拷出来了,但硬盘出现了坏道,现使用WIN11自带的格式化低速走完一遍后能正常用吗?

网友:
现在机械盘不贵,数据重要

网友:
坏道会越来越多的

网友:
我有一块格式化以后就好了,奇怪的声音也没有了

网友:
没事,直接用,碰上了哪个文件也不用删除占位用。

网友:
应该还可以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
请百度低格
不是低速格式化,
lowformat  低级格式化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

网友:
不管怎么格式化都可以用,但重要资料备份下,一般这种硬盘我都只用在挂下载区

网友:
坏道应该用物理格式化?,恢复出厂时的状态

网友:
可以用段时间,但不久耶。重要资料备份下,数据不要冒风险。

网友:
将硬盘做低级格式化,屏蔽坏区。

网友:
没事,我有一块盘05黄了近10年,照样正常用。
Windows自带的格式化工具,去掉“快速”的勾,就是正常的、标准的格式化。一些小问题,都可以“抹平”。

网友:
机械硬盘,坏道分逻辑坏道和物理坏道,相关的自己百度,逻辑坏道低格后还能用一段时间,然后有几率没问题,大概率会转物理坏道,或者低格后问题依旧,

如果是物理坏道,就不用弄了,太费劲,大师级修复或者返厂,

网友:
你还得屏蔽坏道

网友:
Victoria扫描擦除一遍,然后存一些不重要的数据或者有备份的数据,以后多观察有没有增加的趋势。

网友A:
这种不严重,不要低格,用DG的修复功能修复一遍试试,修复不好的话隔离坏块区再分区用就行了。别存重要资料

网友:
硬盘电路板拆下来橡皮擦擦触点金手指,然后HDDREG(硬盘再生器)修复一下。

网友:
有一种说法是WD有坏道坚持不了多久,ST有坏道上MHDD修复一下屁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严重,不要低格,用DG的修复功能修复一遍试试,修复不好的话隔离坏块区再分区用就行了。别存重要资料 ...

已用DG修复过一遍,提示有几个坏道修不好。然后用HDTUNE扫描就还有一个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