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智能马桶盖这个电机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3-01-28):
4年前买的智能马桶盖,最近发现有水漏出来,拆开一看,是进水这里有个电机下面腐蚀了,这个电机下面不知道是不是个水泵,还是阀门什么的?

网上智能找到喷水电机和三通阀,不是这个位置的,请教懂的同学,这个电机(水泵)是什么作用?增压还是进水开关呢?

网友:
整套换新的吧。

网友:
这是个步进电机,这个管路应该是接到冲洗喷头去的吧!

网友:
线路上,这个应该是脉冲电机,输入一个脉冲信号,步进电机前进一步

网友:
电动阀电机,并可以调开度

网友:
英文翻译过来是步进电机

网友A:
控制冲水水流大小的!

网友B:
调节冲洗喷头位置的同步电机

网友:
控制水压大小的

网友:
步进电机,不知用途,换整件应该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控制冲水水流大小的!

没拆过,看起来的确像是控制流量的。
如果前面有电磁阀做开关,维修角度看这个可以直通,毕竟日常使用看不需要调节流量的。
实在需要调,进水角阀调一下总比去买这个零件来的容易。

网友:
步进电机 ,不会是那个升出来的喷头的吧。

网友:
  看着黄黄的水管,冲的时候有心理障碍吧。

网友:
是个步进电机

网友:
小地方的人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网友:
看图是个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冲洗喷头位置的同步电机

不是那个电机,这个是在进水口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拆过,看起来的确像是控制流量的。
如果前面有电磁阀做开关,维修角度看这个可以直通,毕竟日常使用看 ...

谢谢分析,我也是想,如果买不到,直接短路试试。

楼主:
网上没找到卖电机和阀一体的。这不是那个喷管处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