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7001484-J000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3-01-28):
      这个电源买来好久了一直吃灰,当初好像20包邮。
       昨天路上捡了个小铝壳电源,发现这个铝壳正好可以放的下电压表头,本着不花钱的DIY宗旨。
不说过程了,成品展示。

最高电压(5K固定电阻+100K电位器)

最低电压

高温胶带贴个标识

香蕉头插座(为什么都是红色?坏胜利万用表拆下来的,黑色丢了)

开关(控制电压表+风扇电供电)和小功率DC插口

改可调时没仔细看大神教程,直接短路超压保护电阻.没在100K电位器串5.1k电阻,把风扇烧了,肿么办?花钱买NO NO NO把别的风扇驱动板移植过来,风又能继续吹了

用10V给风扇独立供电,还是速度太快,所以在铝壳内加个7805降压给表头和风扇供电,完美修复

改了其实也没啥用处,聊胜于无放着继续吃灰吧,祝坛友们新的一年健健康康。

网友A:
高温胶带标识很特别

网友B:
3-16V,电压范围有点小,没看到输出参数,估计电流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6V,电压范围有点小,没看到输出参数,估计电流不小。

这货12V时好像是5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胶带标识很特别

这个高温胶带是2毛多钱薅了2卷,很窄很窄的

网友C:
外观改得很特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改得很特别啊

不是太丑,毕竟是利用手边东西改造,没特意买任何配件,只能这样了

网友(2023-07-07):
我也有一个7001484这电源,没找到教程没改

网友:
有一个相同的想改12V电源用,请教一下怎么启动,哪个接口输出12V?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