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购买咨询 现在买个放心的小容量固态硬盘真的难挑呀

楼主(2023-01-28):
帮朋友的电脑买一块固态硬盘,需要240G的SATA,预算200以下,不要 QLC,正品TLC铁壳的都可以,京东搜了一下,闪迪,东芝,西部数据,金士顿,美光,我咨询了一下客服,大部分都说芯片类型不明,那估计就是QLC了,价格都150左右,只有金士顿很诚实说是qlc,并且全塑料壳。
现在买个放心的小容量固态硬盘真的难挑呀,杂牌的除外。
请近期购买过并测试过的朋友推荐一下,只想要自营正品,谢谢了。

网友:
2258h+两颗L06b的01t

网友:
您好我的朋友,如果想要好的盘的话还是请朋友增加一些预算吧。另外个人觉得机械硬盘也不错,如果电脑不是经常携带外出的话,也可以考虑使用老式机械硬盘的。

网友A:
致钛sc001呀,应该还是TLC吧,再加点钱都可以512G了。

网友B:
好的盘多了去了。找不到而已

网友:
TR200很香,我也在用

网友:
现在坏的不算多,便宜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盘多了去了。找不到而已

请推荐几款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致钛sc001呀,应该还是TLC吧,再加点钱都可以512G了。

同感,目前是的,只是在使用中硬件的兼容性上有点小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
主要预算紧张的问题

网友:
买MLC 自己焊  稳稳滴

网友C:
不追求极限速度就挑大牌的买,至少售后有保障。。追求极速,就来找我,给你做块MLC,满速不掉速的。

网友:
怎么才能找到好的硬盘

网友:
1. 致钛SC001,
2. 大佬定制要啥有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推荐几款吧,谢谢

搜s3610  200G-400G或者s3700 100G 只要百八十元某鱼多的很啊。这都是极品好盘,你却视而不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追求极限速度就挑大牌的买,至少售后有保障。。追求极速,就来找我,给你做块MLC,满速不掉速的。 ...

对啊,论坛里大神也很多,这不是回复他了吗?

网友:
致钛的可以

网友:
如果你对固态有一定的认知话,你可以找坛里大佬定制一款(如范fanallen)肯定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