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硬盘挂掉了,请问哪个是硬盘的BIOS芯片(HITACHI HDS5C3020ALA632)

楼主(2023-01-28):
春节放假,在家找出一块80G的并口老硬盘,寻思着插电脑上找寻一下当年的回忆。没想到这一折腾下来,电脑上的2T日立盘挂了……
插电脑上无法识别,找不到盘符,线也重新插了,还是不行,最后怀疑是静电导致硬盘损坏
想从网上收一块同型号,把主板换过来,看网上视频还需要换BIOS芯片。
请问,哪个是硬盘的BIOS芯片

谢谢大家指点,目前硬盘状态是没反应,也没声音,之前一直正常用,个人一手硬盘也没有维修过

楼主:
提前谢过大家了

网友:
估计是三个八脚中的一个吧。

网友:
8脚的有一个是,型号看不清,网上搜型号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
早期硬盘还可以

网友:
目前是那个大点的8脚,看一下上面的字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前提是不敲盘。

网友:
这种事一定要注意  以前换手机卡 十几张 烧了手机

网友A:
如果是重要数据就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但价格不菲

网友:
24c**或25c**、25q**类似标识的8脚芯片。

但要注意,同型号的版号不一定相同,细微的差别可能会导致不能用或进一步造成损坏。更换硬盘主板需要版号一致且需要替换掉BIOS芯片。

以下情况非主板问题,换版无法修复:1.通电后能听到类似嘀嘀嘀有规律的声音(磁头卡死在盘片上或主轴电机卡死),2.敲盘声(盘片划伤或磁头损坏),3.摩擦声或其他刺耳声音(磁头损坏,盘片划伤报废),4有正常读盘动作但无法识别,插上后出现假死,单独拆下主板加电可认到设备(坏道或盘片消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重要数据就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但价格不菲

恢复小姐姐?

网友:
日立硬盘,找8脚的芯片…用棉签沾点酒精擦干净…看型号…不明白网上查…一般都是24或25开头…当然也有其他开头…容量很小的…一般不超过8M

网友:
目测被焊过,用橡皮擦擦一下图3小指上方那两排触点试试。

网友:
这些长得很像纯8脚的玩意,很可能屁股底下有个焊点,烙铁弄不开只能风枪,我弄过一个

网友:
我也是想知道这个集成块

网友:
那个大的八脚芯片

网友:
这个貌似业余搞不好吧?都是专业人士做的事。

网友:
以前弄过,确实就是那个25的八脚芯片

网友:
是它是它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