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坏的台达电源适配器 EPS-6/EADP-30BBM

楼主(2023-01-28):
是地磅电子秤的,我看看不工作了,给客户换了差不多参数的,这个我拆了研究下,做工很好,电容怀孕吐的到处都是液体,输入端电阻炸了 可能还有别的元件坏 不修了丢进垃圾桶了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台达电源,做工用料还不错。

网友:
低压部分应该没坏,拆件用。

网友:
用料做工都不错,可以修修继续用

网友:
拆件吧,别浪费了

网友A:
正品过压炸的,上端是不是零线断了还是电源接了3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过压炸的,上端是不是零线断了还是电源接了380?

说是双路火线没有零 然后坏了好多电脑电源嘞

网友:
压敏电阻剪掉后看看会不会复活,不然就拆低压部分当备件吧,要不不够折腾的,时间成本比修好这个贵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个真品,应该是接高压了

网友:
台达电源不错,以前入过10来个5V3A,12V10A的二手剪线电源,用了7-8年好好的,特别是12V10A的,用在光猫,无线路由器和监控上,24小时的

网友:
台达电源做工不错,输入端分立元件烧的有些厉害,值得尝试修复。

网友:
现在的电源越来越简单

网友:
是个漂亮孕妇,羊水破了大出血,还是赶紧动手术吧

网友:
楼主怎么拆得这么漂亮,我都是大锤砸开来的

网友:
这么好的电源扔垃圾桶可惜了。

网友:
高压部分元器件估计大面积炸了!

网友:
用料做工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