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983E980376E4能贴什么主控?

楼主(2023-01-28):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397-1-1.html

前两天发了,以为拆了做U盘,哪怕做个3267也好啊,看大家的回复以为是3281的,我贴了查结果是不支持啊,如果硬添加进去3267或3281可以的吗?

网友:
你这是BICS5,3281好像不支持

网友A:
3281有BICS5固件,但是似乎要氪一点点金才能拿到,反正3281+B5的盘我见过很多了
这玩意儿15人民币内能搞到固件的有三个选择,IS918_GA,FC3379和AU89103,反正速度都不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81有BICS5固件,但是似乎要氪一点点金才能拿到,反正3281+B5的盘我见过很多了
这玩意儿15人民币内能搞到 ...

固件其实好弄到,慧荣可以导出固件的,就是拿到固件后现有的开卡工具EXE和Pretest之类的能不能用是个问题

网友:
要不4贴2259XT2 SATA板吧,便宜

网友B:
一芯官网放出来的工具就能支持BICS5,FC1179、FC2279、FC3379都支持,FC1179、FC2279是USB2.0的,要性能是不要想了。FC3379,没看到哪里有卖板子,想要的话只能成品U盘拆。
我有一个FC3379+BICS5黑片的成品寨盘,全盘读平均90+,写平均50+,写入速度还算不错,读速比较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芯官网放出来的工具就能支持BICS5,FC1179、FC2279、FC3379都支持,FC1179、FC2279是USB2.0的,要性能是 ...

固件文件有下载链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文件有下载链接吗

目前ZC3281无法量产(有工具,认不到)
多CE颗粒须使用QFN48封装的FC3379主控,最高支持4CE
QFN32封装的FC3379仅支持单CE

你这个颗粒是2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ZC3281无法量产(有工具, ...

怎么淘宝上搜不到FC3379主控的板?

网友C:
3281公开的V02版本黑片工具就支持BiCS5啊,怎么都说不支持。。0T25我都3281用了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1公开的V02版本黑片工具就支持BiCS5啊,怎么都说不支持。。0T25我都3281用了好久了 ...

固件工具分享一下?

网友:
翼浪群 300167079
找Star_SM3281series_V0217(添加其他功能)这个工具
ID可能要自己加一下,BiCS5固件内置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