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个虎式飞跃手电

楼主(2023-01-28):
亮度不行了,不知道啥问题拆开看看…短接MOS管亮度有所改变但是一点点的差异,接可调电源4.2v500毫安供电…亮度正常…再焊上板子试试…它居然好了…感觉像是灯头在板子上的引出端子虚焊导致的…这个手电被人拆过电池线都被间断了又拧上去的…焊锡热缩管处理一下交付使用…

网友A:
光看前面图片不认为是手电,谢谢分享!

网友B:
软故障确实很难查找,要慢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看前面图片不认为是手电,谢谢分享!

就弄一下电路板……

网友C:
可调亮度的?

网友D:
弘力电池容量一般不是很大。

网友E:
这个电路板够厚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故障确实很难查找,要慢慢查

这个故障确实很奇葩…亮…但是亮度不够,开始以为MOS管导通不够,短接后还是一样的亮度,就直接焊下来上可调电源了…焊下来的时候那个焊盘的锡…怎么说呢感觉跟铅一样,普通的63锡的温度根本就化不动…最后感觉有点虚焊的样子,上可调电源亮度正常就焊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亮度的?

跟普通的强光手电一个路数的调光模式,强,中,弱,爆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弘力电池容量一般不是很大。

我说怎么弄4块并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板够厚实的

好歹也是双面板了,110块钱的价格…啧啧啧…

网友:
这个手电用料真结实,不愧是百元价格的

网友:
别的不说,电池是短板

网友:
光看这些图片,还真不好判断是什么手电或者什么玩意?

网友:
看了半天图片都在自问,这是手电吗?
建议楼主拆机先全景、再局部、再特写。

网友:
一头雾水,都不知道这手电长什么样子。

网友:
图片少了,没看长啥样。

网友:
没看到手电全貌。

网友:
一不小心 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