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QC3.0+PD20W数显车充

楼主(2023-01-28):
小黄鱼买的号称出口转内销,用了半年多,昨天突然就不亮了。没有排查修复能力,只能发个拆机贴了。

外观,铝合金外壳

A+C双口

就认识电容和电感

IP6525T

IP6320

这应该是控制电压电流显示的单片机
欢迎大神提供维修思路,谢谢观赏

补充,根据朋友们回复的提示,检查了两颗芯片的输入电压,检查了电阻电容,都没发现问题.
偶然插了一下TYPEC,亮了一下.把图4的两块板连接的焊点加焊了一遍,竟然好了

网友A:
中间弹簧旁边那个贴片应该是保险丝吧,检查一下是不是好的

网友B:
我有个类似的,想知道楼主怎么拆开的

网友:
一般般啦,看看保险管,

网友:
貌似双路各自独立输出的,如果两路都无输出,检测输入端的元件,如果单路无输出先检测该路电感是否脱焊。

网友C:
说真的,这个东西肯烧,没修理的价值

网友:
现在修都划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弹簧旁边那个贴片应该是保险丝吧,检查一下是不是好的

刚拆开就觉得是个保险,万用表量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类似的,想知道楼主怎么拆开的

正极那个圆头能拧开,拧开之后捏着负极往外顶,然后就都出来了

网友:
內部芯片,居然不是牛屎,好评。

网友D:
不亮是什么意思,原来有发光管指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亮是什么意思,原来有发光管指示吗?

数显的,当然是有

网友:
这个一般般吧,正好换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亮是什么意思,原来有发光管指示吗?

有电压电流显示

楼主:
准备换个倍思的65W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这个东西肯烧,没修理的价值

最怕buck降压直通,USB变成12伏烧其它设备。SEPIC双电感升降压板好点,烧LM2577芯片后输出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极那个圆头能拧开,拧开之后捏着负极往外顶,然后就都出来了

好的,感谢分享,我有个差不多的,试试看能否弄出来。

网友:
现在都是高集成化,外围精简

网友:
这玩艺集成度太高了,一烧就烧片子,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A口是不是有个针脚脱焊了?
如果两路都无输出,就只能外接12V电源,逐级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