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了一个鱼机主板,求教怎么刷机?

楼主(2023-01-28):
拆了一个打鱼游戏机里的主板,电路板上12V输入部分全被拆了元器件,自己焊上去5V和12V接口,然后接上ATX电源,主板上的电源键坏了,就拿线接上去了,那个功能键也不知道怎么用,开机就启动到打鱼游戏画面了,插上鼠标和键盘,键盘只能按ctrl+alt+del键重启,其它按键都没什么反应,然后我找了TTL刷机线插到电源旁边的那个4针脚接口上,putty上只有乱码显示,切换读写线连乱码也不显示了,难道这个不是TTL刷机接口?哪位大侠有整过这个板子的,麻烦指教一下怎么刷机?

网友:
扔了,你鼓捣这个的功夫 拿六十块买个小主板,这时间去搬砖都赚回来了

网友:
中间处理器的散热器能拆下来吗?要想刷机,得知道处理器型号

网友:
我卖过2台工业计算机鱼儿机,这个是要有另外控制板打码器才能工作

网友:
有时候多赚钱更好,捣鼓这个没啥好处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TTL线换一下线序看看

网友:
拿六十块买个小主板

网友:
看一下MCU是谁家的在找系统刷

网友:
看一下MCU是谁家的

网友:
AXP223电源芯片+2片8bit内存颗粒,是全志的A33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