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出一些路由器天线

楼主(2023-01-28):
全新高增益双频天线支持11acMIMO,台湾安杰电子出品.带独立包装.   坛友2元
全长23cm.内螺内孔,dlink,asusnetgeartplink,水星,磊科都可以使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38n.10677092.0.0.1c3c0c85Gu7muJ&id=563379470223
2022-10-16 12:02 上传

到货一些dlink 895L 八爪鱼的配机天线,支持3频5300M 8*8 Mu-MIMO技术
sma内孔接口,可以用在asus网件 Linksys,Tp等路由上
3元一根
由于是裸包装到货,表面可能有轻微摩擦。
天线关节处的印记碎批次不同,有印字和无印两种,完全一样的天线,随机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38221debgwTvyT&ft=t&id=611026021447&mt=

网友:
这个厉害了 5dB + 7dB = 12dB

网友A:
db越高,信号就越扁,方向性越严重,垂直的10db天线,楼上楼下收不到信号,3db的信号覆盖就是个圆球,楼上楼下前后左右都能收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b越高,信号就越扁,方向性越严重,垂直的10db天线,楼上楼下收不到信号,3db的信号覆盖就是个圆球,楼上 ...

学习了,db代表发射面,那么还有个参数是dbi,那个代表什么

网友:
现在改天线的少,前几年折腾路由就爱改可拆卸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db代表发射面,那么还有个参数是dbi,那个代表什么

dBi和dBd是功率增益的单位,两者都是相对值,但参考基准不一样。dBi的参考基准为全方向性天线;dBd的参考基准为偶极子。一般认为dBi和dBd表示同一个增益,用dBi表示的值比用dBd表示的值要大2.15。(即 dBi=dBd+2.15)。G(dBi)=10lgGi G(dBd)=10lgGd
简单地讲: dbi越大,表示天线增益越高。效果越好; 但效果的提升也是相对,高到一定程度,不仅提升有限,而且价格不菲,还极有可能引起其它的问题。

网友C:
功率不变光改天线有作用么?

网友:
买过。信号增加效果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不变光改天线有作用么?

有一些作用,但是主要还是靠路由本身的发射功率。

楼主:
谢谢惠顾的朋友

网友:
想买2个。运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b越高,信号就越扁,方向性越严重,垂直的10db天线,楼上楼下收不到信号,3db的信号覆盖就是个圆球,楼上 ...

用三个扇区天线,正好覆盖360度

楼主:
小买家,没办法

网友D:
我的R7000看看能用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R7000看看能用上不

R7000有原装天线的话不要换了,那个天线跟asus天线差不多。市场上很难找到更高增益的了

楼主:
1850普吉自由行秒杀

楼主:
电子出品.带独立包装.   坛友2元

楼主:
dlink,asusnetgeartplink,水星,磊科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