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标注“半球”牌电热水壶

楼主(2023-01-28):
拆个标注“半球”牌电热水壶

网友:
现在应该都不是原来的半球了

网友:
半球已经落伍了。

网友:
半球已经完球了,貌似三角和这个牌子一样都,代工后贴牌

网友:
“半球”牌电热水壶

网友:
标这个牌子的很多

楼主:
这个壶还能用的,手工调了一下温控记忆片,向上拨一点就行,能烧到100℃再跳开电源。

网友:
这货是早期的公模贴牌产品,活动常客,塑料是回收料很脆,坏了几个都是底座温控器直接掉了,底座套装还是好的

网友:
当年的半球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着像干烧过

网友:
这牌子以前挺有名的

网友:
加引号的半球牌

网友:
安全第一最好别用了

网友:
已经不是原来的湛江半球

网友:
还有志高牌的,都是便宜贴牌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壶还能用的,手工调了一下温控记忆片,向上拨一点就行,能烧到100℃再跳开电源。 ...

不存在你说的烧不滚,这种壶是用靠蒸汽冲到开关哪,,只有烧开了出会有蒸汽.这种壶就常坏手柄的温控开关和壶底的耦合器的超温保护.

网友:
现在最有名的品牌好像是南极人吧。

网友:
这牌子好像已经变成山寨了

网友:
这东西是家里常用的,所以坏的也多,维修比较简单,但不会修的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