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另一个底座进水烧坏的电热水壶

楼主(2023-01-28):
拆另一个底座进水烧坏的电热水壶

网友:
三件套,维修师傅值得拥有

网友:
换底座或者换新的,放心!

网友:
准备怎么修?

网友:
这个部位怎么进水呢 ,是塑料质量不好过热融化吧。某宝买一个换掉就OK。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也是烧了,比楼主的更严重,大概是因为水壶底座进水了,造成上座和下座的连接都烧了,
在淘宝我没能买到好的替换件。换了一两个月就还会坏。

网友:
换个温控器,就可以继续服役,进口的strix更耐用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统一标准

楼主:
不修了,加热管没烧,留着备用。

网友:
这又不是进水烧蚀的,明明是连着烧水或者触点久了接触电阻大过热烧的

网友:
进水应该不至于烧,过年烧可乐沸腾出来了,底座都是,我水洗了晾干还是能用的。
应该是过流或者本身质量不好烧蚀了。